7805 结温

楼主(2013-07-13):
关于7805的用法,请教几个问题
1.损耗功率 PD=(vin-Vout)*Iout

其中,7805的Iin和Iout大小一样吗?有没有进入GND的电流?

2.7805会发烫。考虑到结温时,原则就是结温要留有余量。一般这个余量留多少?10℃?20℃?

网友A:
GND端当然有电流,但是很小,计算时可以忽略。结温要考虑环境的影响,气温波动必须考虑极限情况,在此基础上留点余量就是了,计算热阻时可按125摄氏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端当然有电流,但是很小,计算时可以忽略。结温要考虑环境的影响,气温波动必须考虑极限情况,在此基础 ...

你好
如果规格书上标定最高结温是150℃的话,计算时就按125℃算,对吗?
那如果规格书上标定最高结温是125℃的话,计算时就按100℃算,对吗?

谢谢

网友B:
GND电流大概5mA,不算小了
损耗功率 PD=(vin-Vout)*Iout + vin*Iq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如果规格书上标定最高结温是150℃的话,计算时就按125℃算,对吗?
那如果规格书上标定最高结温是12 ...

严格按照器件手册所载的额定参数取值,注意不是极限参数,常规商用功率器件一般最高结温的额定值是125摄氏度。计算时的结温可不留余量,最后在结果上留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GND电流大概5mA,不算小了
损耗功率 PD=(vin-Vout)*Iout + vin*Iq

iq 表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按照器件手册所载的额定参数取值,注意不是极限参数,常规商用功率器件一般最高结温的额定值是125摄 ...

你好
计算时的结温可不留余量,最后在结果上留余量。

这句话不理解。能否举例说下呢?

谢谢

网友C: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136&page=1
看一下这个中我的回复是否能回答你的问题。
7805 的datasheet截取的,我百度的datasheet,不要告诉你你找不到哈。

Tj=Ta+( R θJA × PD )
Tj就是结温,datasheet中说明极限是125°C。
现假设你环境温度为80°C,你器件的耗散是0.5W,那么你实际器件的结温是80+0.5*65=112.5°C(当前余量是125-112.5=12.5°C),假设你实际需要余量大于10°,那么目前的环境温度为80°C下可以满足条件。
实际考虑时需要注意环境温度和器件耗散的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iq 表示什么?

静态工作电流

网友D:
你的设计想抠结温那么点余热空间,得有十二分的本事,一般设计就老老实实加散热片,实地测试,手摸不烫为度.哈哈,累不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计算时的结温可不留余量,最后在结果上留余量。

结温高限为125摄氏度时,计算就用125度,最后得出的散热片面积为x,那么最后在x的基础上留取余量,比如实际选择1.2x。

right

网友E:
“关于7805的用法,请教几个问题。1.损耗功率 PD=(vin-Vout)*Iout。其中,7805的Iin和Iout大小一样吗?有没有进入GND的电流?”
1,损耗功率计算公式应该为:PD=PI-PO=Vin*Iin-Vout*Iout
2,7805的Iin和Iout电流时不一样的。Iin=Iout+Id。Id为静态电流。

7805会发烫。考虑到结温时,原则就是结温要留有余量。一般这个余量留多少?10℃?20℃?
1,热阻公式如下:

2,余量不是随便估计的。而是根据产品最高使用环境温度来折算温升的。比如最高结温125c,你产品使用环境温度最高为60.那么,你的温升必须控制在65K以内。

网友F:
前级有很大的电压?还是工作电流很大?
还是实际搭个电路看一下,而且温度太高,对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iq 表示什么?

Iq,Iquiescent,即quiescent current。静态电流。
7805是很老的Bipolar工艺,只要7805一开始工作,IC自身的功耗就高达5mA左右。
若输入电压较大的话,Iq是需要被考虑的。
若输出电流较小的话,7805电流就因为Iq而不成线性关系。
现在的CMOS工艺产品基本上都是vA级别。有8vA的,有50vA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级有很大的电压?还是工作电流很大?
还是实际搭个电路看一下,而且温度太高,对寿命影响很大 ...

是的,我也觉得基本资料至少需要这些:
Vin=?
Vout=?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