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发射,模拟空调遥控器!!

楼主(2013-07-13):
最近一些项目需要弄懂个空调遥控器,通过红外遥控编码分析仪已经弄出了和遥控器协议相同的格式,现在能确定发送的编码内容是正确的,但是对着空调就是不起作用,
1.不知道是不是功率问题(用手机看遥控器的发光二极管和我自己焊的发光二极管亮度的确是不一样)??

电路是STC12C5406AD加三极管驱动发光二极管,限流电阻是22欧,基极电阻式100欧。38KHZ载波(用定时器T0,13us),占空比50%。

2.另外,为什么STC芯片的定时器1秒不准呢??照理误差应该几ms能接受,但是现在误差是每过几秒就会慢1秒,晶振11.0592,初值确定算的准确,定时器是T1。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1,注意不是普通的发光二级管哦
2,不准是你没计算对吧。

网友B:
买个红外编码分析仪,看一下你有没有发出波形,如果有,再看一下空调本身的遥控器的红外编码波形跟你的红外编码波形是否一致。

还有STC的单片机时间长了虽然会有偏差,但是你说每过几秒就会有1s偏差,这不太可能吧,再看一下程序问题吧

网友C:
还是先确认一下你用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出的波长是否合适吧

网友D:
把发的波形去载波直接连线输在接收端,看能不能收到。
如果不能,那发的波形就不对;如果能,那就是红外部分的问题了。
拆开样机的遥控器,用示波器去看它发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确认一下你用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出的波长是否合适吧

这个波长要怎么确认??
下面的图片是我通过编码分析仪得到的波形,和空调遥控器上的一样.

网友B:
红外发射头的波长一般是850和940好像,你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C:
常用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出的红外线波长为940nm左右,外形与普通φ5mm发光二极管相同,只是颜色不同。
一般这个业余条件没法测,不过你可以问问卖家确认一下

另外就是要确定你用的是红外发射管吗,红外发射管一般有透明、黑色和深蓝色等三种,别用成普通L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出的红外线波长为940nm左右,外形与普通φ5mm发光二极管相同,只是颜色不同。
一般 ...

换了发射管就好了,现在问题是距离很近,必须在1米以内遥控!!不知道怎么提高发射距离,我现在用的是50%占空比(网上有人说1:3的也有),下图是电路图,R2调成了22欧。。。。。不知道用2个三极管做复合管扩流会有效果吗?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查一下你要遥控空调的遥控信号资料,看他采用的占空比是怎么样的
另外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原装的遥控器的电路

网友C:
红外LED控制的距离与发射功率成正比。所以为了增加红外线的控制距离,可以增大脉冲的峰值电流。
不同的电器遥控器的占空比会有很大差别,有1/4~1/3的,也有1/10的。

网友E:
1、近,可能是功率太小~你不要搞可调电阻用15-100R试试。
2、11.0592不要用我们常用定时时间(2mS 4m是做不出来的);比如可以11.0592/256/64*27=40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LED控制的距离与发射功率成正比。所以为了增加红外线的控制距离,可以增大脉冲的峰值电流。
不同的电器 ...

脉冲的峰值电流是通过占空比就能改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近,可能是功率太小~你不要搞可调电阻用15-100R试试。
2、11.0592不要用我们常用定时时间(2mS 4m是做不 ...

请教下,可调电阻调成15R和固定电阻15R用在这个电路里有什么地方会有差别吗??

网友F:
光看这个电路,基极是100欧姆,似乎太小了,MCU都受不了。
距离近,看看脉冲载波是否是38KHz。

网友G:
T0 38kHz的中断频率,
T1 中断频率未知。

T0中断优先级应该是最高的。且频率太快,从而导致中断发生时入栈出栈太频繁,而占用大部分的CPU时间。

个人猜测而已。

验证这个问题的方法也简单,把T0关掉,再看T1定时是否准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可调电阻调成15R和固定电阻15R用在这个电路里有什么地方会有差别吗??  ...

这里应该是没有多少差别~就怕调了不知阻值多少误事,还有怕可调电阻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G:
T0 38kHz的中断频率,
T1 中断频率未知。

T0关了也一样,试过~都不行,现在还有个问题,我发现红外管有时候关不掉,就是发送完编码之后用手机摄像头看的话应该是灭的才对,但是有的时候他是一直亮着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T0关了也一样,试过~都不行,现在还有个问题,我发现红外管有时候关不掉,就是发送完编码之后用手机摄像 ...

你确定你的定时器设置的正确?初值重装等操作也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确定你的定时器设置的正确?初值重装等操作也正确?

11.0592MHz
65536-46080 /256
65536-46080 %256
计20次~~~~

网友H:
引用 楼主:
11.0592MHz
65536-46080 /256
65536-46080 %256

写成
(65536-46080) /256
(65536-46080) %256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写成
(65536-46080) /256
(65536-46080) %256

抱歉,,- -括号是我忘记写了

网友I(2013-10-16):
你的发射代码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