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红外遥控C51解码方法及程序_连载(原创)

楼主(2013-07-14):
偶得一很薄的红外遥控,想解码,放假在家,又没有示波器,只有STC12单片机板,板上P3.3有红外接收头。
把十几年前用汇编写的解码程序拿出来看,想改为C51,当时用的万利的仿真机,晶体6MHZ,单片机为12机器周期的AT89C51,现在是STC12C4052,单周期,当时的软件延时方法,现在的STC51单片机用不成了。
附件中是2000年9月用汇编写的三种红外遥控的解码程序,在南京万利ME5103仿真机上调试通过的,其中的DE00H是万利仿真机的显示程序入口。
当年就发现红外遥控有两种编码:一种为东芝、康佳等用的高电平宽度不同代表0和1,现在知道叫PWM编码:Pulse Width Modulatoin 编码,是NEC红外遥控编码;
另一种为SAA3010遥控器用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区分0和1的曼彻斯特编码,当时就查到是PHILIPS编码,现在还有一个名词为PPM编码:Pulse Phase Modulation编码,也叫PHILIPS红外遥控编码。

把自己没有示波器,用单片机和计算机进行红外遥控解码的过程、以及为解码编写的工具连载论坛。

后面陆续还有:
C51定时器测量红外遥控脉冲宽度的工具软件;
C51软件测试NEC格式红外遥控脉冲宽度软件;
C51红外遥控NEC编码格式解码程序;
C51软件测试PHILPS格式红外遥控脉冲宽度软件;
C51红外遥控PHILIPS格式解码程序。

楼主:
新的STC12系列单片机为单周期指令,过去的软件延时用不成了,我想,第一步先查出这个薄遥控的编码规律,我就想先编写一个软件,测试一下红外遥控编码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长度,用定时器测量,定时器测量出来是准确的。
附件里面的程序yk_read_imes.c就是用定时器测量脉冲宽的的程序:我用F0表示低电平,后面跟着是两个字节的时间,用FF表示高电平,后面跟着的是两个字节的高电平时间。
因为红外遥控不发射的时候,是高电平,在高电平测试时加了TF0==1的判断,判断是否结束。
程序的最后是定时器测量的结果,第一个低电平时间0x2041,我的晶体是11.0592MHZ,我计算了一下,刚好是9ms,接下来的高电平时间0X1021,刚好是9ms的一半4.5ms.后面很容易区分高低电平的长度,看结果,显然是NEC编码。也就是PWM码,只要从4.5ms高电平以后开始,一高一低代表1位,取32位即可,高电平短的为0,高电平宽的为1,一般遥控器的遥控码都是一次发3组。
定时器测量的脉冲长度,F0表0时间,FF表1时间
F0 20 41 FF 10 21 F0 01 FA FF 02 0C F0 01 EF FF 02 41 F0 01 E0 FF 02 07
F0 02 1D FF 02 16 F0 01 ED FF 02 2D F0 01 ED FF 02 14 F0 02 06 FF 02 15
F0 01 E2 FF 02 23 F0 01 F8 FF 06 18 F0 02 07 FF 06 0F F0 02 1F FF 06 07
F0 01 FF FF 06 12 F0 02 02 FF 06 10 F0 02 16 FF 06 10 F0 02 04 FF 06 0E
F0 01 00 FF 06 11 F0 02 15 FF 02 05 F0 01 F6 FF 06 17 F0 02 17 FF 06 12
F0 02 02 FF 01 EF F0 02 28 FF 06 14 F0 01 00 FF 02 02 F0 02 1E FF 02 01
F0 02 03 FF 02 20 F0 01 F8 FF 06 0F F0 02 06 FF 02 18 F0 02 08 FF 02 0E
F0 02 0C FF 06 07 F0 02 0B FF 01 F8 F0 02 23 FF 06 04 F0 02 11 FF 06 05
F0 02 03 FF 06 08 F0 02 2C FF 8E 7B F0 20 3C FF 08 13 F0 02 07 FF 00 02

网友A:
简单的延时函数速度是以前的五倍。所以以前的延时函数参数扩大五倍就行。

楼主:
下来是如何解码,如果用定时器判断长度解码,会占用一个定时器,我还是想尽量少占用单片机资源,和原来的老汇编一样用软件延时,软件延时取决于单片机的指令时间,程序所用的语句,以及晶体的频率。我用C51编写了一个软件延时解NEC编码的程序:yk-read_NEC.c,程序用软件延时,程序的最后是测量的脉冲宽度数据,可以看出。软件测试的脉冲宽度和定时器的能对应起来,后面就是编程识别串行码的工作了。软件延时测量的脉冲长度,F0表0时间,FF表1时间
F0 16 D1 FF 0B 3F F0 01 81 FF 01 64 F0 01 74 FF 01 71 F0 01 6D FF 01 62
F0 01 82 FF 01 59 F0 01 70 FF 01 75 F0 01 76 FF 01 66 F0 01 77 FF 01 6D
F0 01 60 FF 01 80 F0 01 64 FF 04 3E F0 01 6D FF 04 3A F0 01 86 FF 04 37
F0 01 6B FF 04 44 F0 01 6A FF 04 45 F0 01 79 FF 04 41 F0 01 79 FF 04 36
F0 01 6E FF 04 41 F0 01 7F FF 01 5D F0 01 73 FF 04 3A F0 01 85 FF 04 3D
F0 01 6F FF 01 6E F0 01 72 FF 04 3A F0 01 70 FF 01 53 F0 01 86 FF 01 6C
F0 01 66 FF 01 83 F0 01 5D FF 04 40 F0 01 6C FF 01 7F F0 01 67 FF 01 69
F0 01 77 FF 04 46 F0 01 5C FF 01 73 F0 01 6F FF 04 3C F0 01 75 FF 04 3C
F0 01 6D FF 04 3F F0 01 76 FF 64 9C F0 16 AC FF 05 BC F0 01 56 FF 00 00

网友B:
没有示波器麻烦一点。。。

楼主:
在软件测量脉冲宽度的基础上,我编写了NEC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解码程序的设计思路:
先判断9ms低电平,不是退出。
再判断4.5ms高电平,不是退出。
下来就是4个字节的数据移位:
先让过低电平,测量高电平长度,短的移位0,长的移位1
4个字节数据获取之后,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校验,前两字节相互为反码,校验错退出,后两字节也互为反码进行校验,校验错退出,从后面两字节中取出键码。
我测量的结果在程序最后,我的遥控器是金正某种插卡收音机放音遥控,编码和其他不一样,我用前面的定时器测量的宽度核对了,结果是对的。我测试了0--9:
0    1    2    3    4    5    6    7    8    9
0x68 0x30 0x18 0x7A 0X10 0X38 0X5A 0X42 0X4A 0X52

附件:yk_NEC.C

楼主:
我还编写调试了PHILIPS遥控器的解码程序,等我整理好了发上来。

网友C:
没有示波器,会很蛋痛

网友D:
楼主精神可嘉 顶一个先 话说二手示波器也很便宜的哦 不妨在TB上搜搜看

楼主:
TAOBAO上搜的60M泰克也2500元呀

网友E:
可以参考STC官网上用定时器查询方式的接收程序,简单可靠,也不独占定时器,定时器可以做程序的基本时标,或其它查询方式的程序。

网友F:
红外有两种编码,来接到了,收藏。

楼主:
红外有NEC编码和PHILIPS编码,我正在调试PHILIPS编码,有些难,奇数对了,偶数错,或者偶数对了奇数错,奇数指按键的1,3,5,7,9

楼主:
12楼的:
可以参考STC官网上用定时器查询方式的接收程序,简单可靠,也不独占定时器,定时器可以做程序的基本时标,或其它查询方式的程序。

我没有找到,能否给个链接,谢谢。
我调PHLIPS的遇到困难了。

楼主:
下载到了,谢谢,是不是这个

网友G:
这是我做的红外红线接收解码: ://v.youku.com/v_show/id_XNTA0MDI1OTEy.html
这是红外线发射:  ://v.youku.com/v_show/id_XNTc5MjgzNjA0.html
如有需要源程序可以发给你。

网友H:
钻研精神十足,支持下,继续努力了。

楼主:
好不容易根据前面的汇编编程思路,编写了一个PHILIPS编码的红外遥控的程序,虽然可以使用,但是有个GOTO语句,自己很不满意。

楼主:
由于PHILIPS红外遥控码的宽度只有两种,宽度相差刚好一倍,软件测量脉冲宽度就可以用8位计数器实现,调节脉冲宽度识别时基的大小,可以使得短的脉冲宽度和长的脉冲宽度刚好在128的两边,就可以用128来判断长、短脉冲,这样编程会方便的多。
附:
PHILIPS格式红外遥控编码脉冲宽度的识别工具软件。

楼主:
用这个工具读SAA3010遥控器的编码如下:
其中F0代表低电平,后面是一个字节的低电平长度。
FF代表高电平,后面是一个字节的高电平长度,长度00代表溢出了。
这是我把tt的值设为18后测量的脉冲宽度数据,调节tt的值实际上是调节了延时单元的延时时间:
也就是这句的时间,这个值愈大,延时单元的时基越长。
for(t=tt;t!=0;t--);

#define tt 18
F0 70 FF 6A F0 6F FF 6A F0 DC FF 6B F0 6F FF 6A F0 6F FF 6B F0 6E FF 6A
F0 70 FF 6A F0 6F FF 6A F0 6F FF 6A F0 6F FF 6A F0 6F FF 6B F0 6E FF D9
F0 6D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楼主:
今天有点忙,抽空改个tt再测试一下

楼主:
#define tt 24
F0 58 FF 52 F0 AB FF 55 F0 56 FF 52 F0 58 FF 51 F0 56 FF 54 F0 57 FF 53
F0 55 FF 54 F0 56 FF 53 F0 58 FF 52 F0 55 FF 54 F0 57 FF 52 F0 56 FF A8
F0 58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97
F0 55 FF 54 F0 A7 FF 59 F0 52 FF 56 F0 55 FF 56 F0 51 FF 58 F0 52 FF 57
F0 53 FF 55 F0 53 FF 56 F0 54 FF 56 F0 52 FF 58 F0 52 FF 57 F0 52 FF AC
F0 54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FF 00

可以看到,不但测量到了第一次的编码,还有重复发的编码,一般红外遥控器要发3次。

楼主:
终于完成了SAA3010红外遥控器(PHILIPS格式)的解码C51程序,贴上来供有用的朋友下载。
经过测量和汇编写的程序的编码完全一致:
        DB      00H          ;0
        DB      01H          ;1
        DB      02H          ;2
        DB      03H          ;3
        DB      04H          ;4
        DB      05H          ;5
        DB      06H          ;6
        DB      07H          ;7
        DB      08H          ;8
        DB      09H          ;9
        DB      0CH          ;开/关
        DB      0DH          ;静音
        DB      0AH          ;单/双
        DB      1EH          ;搜索
        DB      20H          ;节目+
        DB      21H          ;节目-
        DB      2BH          ;微调+
        DB      2CH          ;微调-
        DB      10H          ;音量+
        DB      11H          ;音量-
        DB      29H          ;存储
        DB      0EH          ;爱好
        DB      0FH          ;屏幕
        DB      26H          ;定时
        DB      1CH          ;对比+
        DB      1DH          ;对比-
        DB      14H          ;色彩+
        DB      15H          ;色彩-
        DB      12H          ;量度+
        DB      13H          ;量度-
        DB      38H          ;AV
        DB      3FH          ;TV

楼主:
        for(i=20;i!=0;i--)
        {
                x<<=1;
                if(IFda==0)        //采用每个周期移位2次
                {
                        for(j=1;j!=0;j++) {for(t=tts;t!=0;t--); if(IFda==1) break;};
                        if(j&0x80) x<<=1;  //长低电平增加一次移位
                }
                if(IFda==1)
                {
                        for(j=1;j!=0;j++) {for(t=tts;t!=0;t--); if(IFda==0) break;};
                        if(j&0x80) {x<<=1; x|=1;}; //长低电平增加一次移位
                        if(j==0)   break;  //查到长高电平,结束退出20次for循环
                }
        }

这是程序的核心部分

楼主:
感谢STC12C4052单片机:
我的带红外接收头的单片机,是一个项目的系统板,除了单片机,还有MAX232,74HC240,SN75174,TC4427*2,等,以及红外接收头。
今天到实验室,顺手拿了一个和5v、20A电源长的一样的AC-DC开关电源,接上电源线,连好计算机,点击STC的ISP的下载,插220v插头,
发现STC12C4052AD冒烟,赶紧拔下220v插头。
检查发现12C4052AD被烧得背部鼓包了,再一检查,原来我顺手拿的长得像5v、20A电源长的像AC-DC开关电源的不是5v输出,是300v、0.7A。
我想这下完了,板子上的片子都烧了吧,可能连计算机RS232串口都烧了吧。
抱着侥幸心理,把背部鼓包的STC12C4052AD换了个新的,换好5v正确的电源,重新下载,正常!
谢天谢地,只烧了那片背部鼓包的12C4052AD,保护了其他芯片都好着呢。
这个STC12C4052AD大有牺牲我一人,保护大家伙的英雄气概。
再次感谢STC单片机的过压保护措施!

网友B:
很神奇,300v,什么都烧阿,x x

楼主:
是因为这里的300v,限流到0.7A了吧

楼主:
昨晚把两种红外遥控的程序用在了产品中,调试成功。通过#define #ifdifne,#else,选择编译,选择两种遥控器,最后选(PHILIPS格式)SAA3010,和一款淘宝上的NEC格式的很扁的遥控器

网友I:
我来看看了啊!嘿嘿

网友D:
老张 该结贴散分罗 ;P

楼主:
结题了
这两天还玩了无线遥控,就是键少点,好像最多12个键,但是按着手感超好,估计以后用它

网友J(2013-09-04):
顶楼主。先看了,有用来讨教。谢谢楼主

网友K(2013-10-07):
PHILIPS的程序下载了怎么提示压缩文件错误,请发我一份可以吗?多谢了先,409591164@qq.com

网友L:
这个要mark哈 ~

楼主(2013-11-13):
汇编的 源代码可以用的

网友M(2014-05-17):
有没有STC11L04E单片机的解码程序呢

网友N(2014-11-24):
楼主,怎么后面的压缩包下载了解压错误啊?能不能发一份过来310744285@qq.com

网友O(2015-01-12):
正好需要,很感谢分享

网友P(2015-04-10):
楼主您好,NEC和飞利浦红外遥控的C51解码程序可以发给我学习、参考吗,从论坛下载的提示压缩包错误,无法打开,我的邮箱是 lzuoxin@163.com  ,麻烦您了

楼主(2015-06-11):
几个压缩包出错,重新上传

网友Q:
红外用38K调制,一般是负逻辑,波特率设置正确,在MAC层是没问题的,剩下的就是协议层了,我用的是,不清楚楼主用的是不是?

楼主:
和你说的好像不是一个问题,你说的是通信吧,这个帖子讨论的是红外遥控解码的方法

网友R(2015-08-06):
学习了,我还在混沌之中...

网友S(2017-06-11):
红外还有不同的载波频率,51有点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