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VisualDSP安装问题

楼主(2013-07-14):
之前在安装VisualDSP的时候,使用的是试用版30天的序列号。现在到期后使用注册机生成的注册码时一直提示“The file does not contain valid client license information”,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要怎么解决啊

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另外确实有把生成的注册码放在安装目录下的system文件夹下面。

网友A:
意思是激活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激活失败

那要怎么弄呢?麻烦回答具体一点吧,谢谢!!!

网友B:
具体没遇到过  帮忙顶   可否重新安装    安装时就注册完成

网友C(2013-09-03):
同样的问题,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