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中编译工具有没有升级必要?

楼主(2013-07-14):
我现在用28335,编译工具build tool选择C2000 Code Generation tools V5.0.1,TI网站上都更新到6.2.x了,请问各位有没有升级必要呢?另外,我升级成6.0.x以后原本编译成功的工程在链接阶段出现exceeds code size limit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一直使用的ccs3.3  我觉得没必要升级吧   不过升级后会有更多的便捷功能
升级后打开原版本肯定会有问题  你可以查找一些设置方法或转换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使用的ccs3.3  我觉得没必要升级吧   不过升级后会有更多的便捷功能
升级后打开原版本肯定会有问题   ...

哦,我可能没太说明白,我不是要把CCS3.3升级,只是要把里面的code generation tools版本升级

网友B:
你看看code genreation tools的release note,有没有你需要的功能,或者修正了你头疼的bug。没有的话就不必要升级。
“exceeds code size limit”看一下是license的的问题还是目标代码超过你cmd里定义的MEMORY大小。前者应该会有license之类的字样,后者应该会提示是哪个section的问题,也可以查看map文件。

网友C:
版本太低了,还是使用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