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FPGA可以用133M的晶振么

楼主(2013-07-14):
我想用FPGA/CPLD驱动VGA,50M晶振估计驱动不了1024  X 768的分辨率。
想用133的代替。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A:
50Mhz的行啊,倍频不就好了?

网友B:
现在fpga好像不支持用晶振吧,要用哪种有有源时钟。四个脚的。

网友C:
50Mhz完全可以,FPGA内部可以使用DCM/PLL来生成需要的时钟。

网友D:
新手飘过

网友E:
倍频,
外部用有源晶振,或时钟芯片产生的时钟

网友F:
可以,没有问题。
不过最好看是否能FPGA DCM到133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倍频,
外部用有源晶振,或时钟芯片产生的时钟

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没有问题。
不过最好看是否能FPGA DCM到133

得好好选择一下D和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