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p引脚当输入,但是取到的电平是反的?!

楼主(2013-07-14):
1822,vpp脚当输入,程序里判断如果RA3为低就亮一颗LED,如果为高LED就灭。
但是烧在芯片里却发现,RA3脚为高时,LED亮;为低时,LED灭,程序哪里有问题呢?
如果把输入脚换成其他的引脚来测试,是正常的。
#include <pic.h>

__CONFIG(0x2F84);
__CONFIG(0x3EFF);

void main(void)
{
        OSCCON = 0X6A;
        while(MFIOFR==0);

        PORTA = 0;
        ANSELA = 0;
        TRISA = 0x08;
        nWPUEN = 1;
        WPUA = 0;

        while(1)
                {
                if(RA3==0) LED_ON();
                else LED_OFF();
                }
}

网友A:
__CONFIG(0x2F84);
__CONFIG(0x3EFF);

void main(void)
{
        OSCCON = 0X6A;
        while(MFIOFR==0);

        PORTA = 0;
        ANSELA = 0;
        TRISA = 0x08;
        nWPUEN = 1;
        WPUA = 0;

        while(1)
                {
                if(RA3==0) LED_OFF();
                else LED_ON();
                }
}
把你程序改成这样试试效果

网友B:
会不会你的led等电平搞反了

楼主:
不是LED的亮灭搞反了,如果把VPP脚换成其它IO,都正常;IC坏了?

网友C:
MCLR_OFF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LR_OFF了没?

在配置字里有

楼主:
该位弱上拉没有激活,激活就正常了。

网友D(2013-09-05):
你2个__CONFIG是啥意思呢?

网友E:
为什么是2个__CONFIG

网友F:
配置字2里的LVP要为0,所以配置字2改为__CONFIG(0x1EFF)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2个__CONFIG是啥意思呢?

该型号的芯片有两个配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