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14):
求助呀!我由于缺少了一条连接仿真器和DSP板的连接线,我就自己用杜邦线做了一条,试了几次能用,然后就不行了,出现下面错误,我百度又说复位电路问题,看门狗问题,flash问题,等等。我换了人间的仿真器也不行,证明是dsp板的问题。我测过rst按键,两端有3点多V电压,应该正常的。测了JTAG的TRST引脚,是低电平,其它我也不懂了,求救~~~
C28xx: Flash Programmer: Warning: The configured device (TMS320F28335), does not match the

detected device (). Flash Programming operations could be affected. Please consider modifying

your target configuration file.
C28xx: Failed Software Reset: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Release 5.0.333.0)
C28xx: Trouble Reading PC Register: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Release 5.0.333.0)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ST1: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Release 5.0.333.0)
C28xx: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 Target failed to read the register ST1.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ST1: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Release 5.0.333.0)
C28xx: Failed Software Reset: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Release 5.0.333.0)
C28xx: Trouble Reading PC Register: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Release 5.0.333.0)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ST1: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Release 5.0.333.0)
C28xx: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 Target failed to read the register ST1.
C28xx: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0 on Page 0 of Length 0x2: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Release 5.0.333.0)
Cannot write to target

网友A:
你换了别人的仿真器也是下面的错误吗
连接于flash应该没直接关系吧
我也具体没遇到过  帮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