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程序解释

楼主(2013-07-14):
看verilog的程序时,看到一条这样的语句:
char_ram charram(.address(address),.data(datain));
不知道怎么理解它,查了教程,也没看到有关于这样语句,大家帮忙看看,怎么理解这样的语句?

网友A:
这就是实例化一个模块而已。

网友B:
查语法书

网友C:
你这也算查了教程?!···

网友D:
charram模块去例化char_ram,charram中的地址address和数据输入datain,对应char_ram中的address和data,一般的教程书中都有讲到的~~~~~~~~~~~~~~~~~~~~~~~~~~~~~~~

网友E:
实例化吧

网友F:
char_ram charram(.address(address),.data(datain));
——表示模块char_ram(address, data) 与实际例子charram(address, datain)模块连接了。多用于模块顶层应用其他模块和Modlesim仿真的TestBench程序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查语法书

同意

网友G: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