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可以控制音量的扬声器外放

楼主(2013-07-14):
现在有一个阻抗4欧1瓦的喇叭,怎么加一个放大电路,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老tyw兄的《负反馈》版本不够清楚,这个比较清楚。

不过,不建议楼主用这本书中电路。
楼主的扬声器是4欧1瓦,估计口径也就是150mm或者165mm这个级别。用一片LM386就差不多,至多用一片TDA2030A之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tyw兄的《负反馈》版本不够清楚,这个比较清楚。

不过,不建议楼主用这本书中电路。

已更新,谢谢买帐兄

网友C:
如果只有一只喇叭,用LM386做功放即可,有两只,用TDA2822即可,这两个型号的功放IC都只有几毛钱的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