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B连不上STLINK(不是V2版)

楼主(2013-07-14):
我用的标准20脚JTAG,用的STLINK, 应该是老版仿真器,不是V2版,去年买的。

开发环境一直是MDK4.7.0.

第一版PCB连仿真器没任何问题,

第二版焊了四块板,都连不上仿真器,MDK错误提示是“ unknow target connected”,

用示波器量JTAG的Jtdo脚,没信号,说明CPU没响应。其他脚有信号,

以为是芯片坏了,把第二版PCB的F103拆下来焊到第一版

PCB上,正常链接了,说明芯片没问题。

JTAG我参考开发板画的,外部都接了上下拉,第一版和第二版,JTAG部分完全没动过

实在整不明白为什么,特来求助。

网友A:
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开发环境都是一样的嘛,是不是mdk4.7不支持st-link旧版了。

楼主:
环境都是MDK4.7,没变

网友A:
那这确实奇怪的哦,你读st-link id可以读的到嘛?

楼主:
第一版的PCB都能正常工作,真是奇怪了

网友B:
可能是PCB的问题   楼主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建议楼主对比一下两个版本PCB的有关部分

网友D:
如果就试验了一块板, 那有可能是板的质量问题, 检查一下 PCB 有没有内部断线, 短路等意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