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13扩展SRAM的问题?

楼主(2013-07-14):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
  小弟最近使用C6713这款DSP的时候,以前外扩RAM时用SDRAM,这次换成扩展2片SRAM了(SRAM型号是CY7C1041V33),我将CY7C1041V33芯片的 UBE/LBE都直接接地了,可没想到,如果我把程序加载到外部SRAM中时,发现我定义的字符数组的值发生了变化,比如char aa【4】=【1,2,3,4】,但是加载后发现其值变为【4,4,4,4】;如果定义的是32位的数组,其值也会异常,小弟不明白C6713的加载原理,无法解释这种现象,难道是因为DSP的BE0~BE3,没有连接到SRAM的UBE/LBE,上吗?

网友A:
TMS320C6713的EMIF能支持8位、16位和32位宽的所有存储器,当从这些窄位宽的存储空间读写数据时,EMIF会将多个数据打包成一个32位的值,而不必增加额外电路。A0~A19为地址线,DQ0~DQ15为数据线OE和WE分别为输出使能和写使能,CE1为片使能。这些保证没问题   就可以啦

楼主:
我开始也以为是这样,如果是我的电路出现问题,那么我将程序放到内部的时候,访问外部SRAM,外部SRAM的读写都正常,电路的接法和楼上说的一致,就是没有将DSP的BE0\BE1\BE2\BE3,分别接到两片SRAM的BHE/BLE上。可加载在外部就不行,加载在外部和内部的区别就是一个地址00000000,一个是80000000,难道还需要作别的工作

网友B:
emif的设计最好参考一下别人的电路

网友B:
数据接口和时钟信号要等长的。

楼主:
外扩SRAM是不需要等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扩SRAM是不需要等长的

一般来说必须这样的   但不是高速的话影响不是很重要
DDR等总线都要求蛇形等长线

网友C:
需要设置32位的。

楼主:
已经设置过32位了

网友D(2013-08-19):
楼主,我遇到的问题和你相似,只是我的UBE/LBE是与DSP的BE0,,,BE3接了的,但是当把程序加载到该SRAM中也是各种不正常,至今未解决。希望楼主看到我的留言后加我的QQ3772684,若你决绝了,指点下我哈,若没有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