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U.21IC.COM 视频下载方法!求 置顶

楼主(2013-07-14):
公司不能上外网,无耐不能在线看!
  于是就求人给下载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579700-1-1.html) 一直没人理我!
    只能自己研究!

进入界面,查看源代码!
这里是视频引用的地方

继续查看源代码

这里又是下一步

再次查看源代码
看到了相应连接,大功告成:
Copy 一下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FLV 的这一个就是视频下载连接!!

网友A:
哈哈 厉害厉害 顶一个先 :lol

网友B:
哈哈,俺常用这方法抠视频文件的.

网友C:
呵呵,谷歌浏览器.俺也常用此方法.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等视频缓冲完,temp里面就自动会有一个视频文件.

网友D:
有些软件可以自动分析视频真实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软件可以自动分析视频真实地址的

分享一下!!!

网友D:
先来个小工具,亲测可用

网友D:
另外,迅雷7也带有嗅探组建的,方法:
1、打开迅雷7.
2、点击“最小化”左边的“倒三角”图标。
3、点击“迅雷下载诊断工具”,在出现一个小窗口以后,点击“浏览器支持”,然后设置“IE浏览器(已经启动迅雷支持组件)”,“迅雷FLV视频嗅探(已经启动迅雷组件)”。
4、打开IE浏览器,它会弹出一个小窗口“已经启动迅雷FLV嗅探组件”,然后你点击“启用”就可以了。将鼠标放在网页视频上,会有一个小浮窗,点击下载按钮就可以了。

tyw
很灰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来个小工具,亲测可用

谢谢分享   实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