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AD转换后的数字信号进行去噪声处理

楼主(2013-07-14):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没有使用过什么高级的处理算法
做ADC经常使用滑动滤波算法   你可以试试
但是不能再中断里使用

网友B:
针对AD转换后的数据当然是需要进行软件算法处理的啦

网友B:
这个看你需要的数据量的大小而定的,小数据量的话,可以去掉一段时间内的所有数据中的最大最小值的在做平均值计算的就OK啦

网友C:
首先你要搞清楚噪声是如何引入的,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啊.

网友D:
因为成本的原因大多公司都愿意采用软件滤波。

网友E:
实际采集些数据,在matlab里分析,了解信号的带宽和噪声的带宽,设计合适的数字滤波器,然后在dsp里实现。

网友F(2013-09-24):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首先你要搞清楚噪声是如何引入的,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解决噪声的方法

网友G:
利用一阶差分二阶差分的处理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H:
数字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