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加电后,有时会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2013-07-14):
将程序LOAD到DSP之后,拔掉仿真器,因为程序是测试程序,测试完成之后会有LED闪烁。程序本身没问题。问题是给板卡加电后,有时会程序跑不起来,电流也不正常,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什么意思?求助

网友A:
怎么看来电流也不正常啊   有没有相临引脚有可能短接的情况
电流不正常肯定是外部造成的   所以程序跑步起来
还需你细查

网友B:
楼主的好好检查下你的硬件设计的啦

网友C:
有可能是DSP上电加载没有成功,从这部分电路入手查找原因;

网友D(2014-02-28):
这个需要检查下硬件连接方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