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LOOK中这些语句是什么意思?在哪都没查到

楼主(2013-07-14):
UART, ui, RAM, ST, TE
#ifdef LOOK_SCHEDULING_PRIORITY
instantiate::task<Uart_Task, LOOK_STACK_SIZE> Uart;
#else
instantiate::task<Uart_Task, LOOK_STACK_SIZE> Uart;
#endif

这个尖括号是什么意思.

        Uart_Task2()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_OPT_ATTR_没找着是在哪定义的.
还有下面这个:
__OPT_INLINE__
例句:
__OPT_INLINE__ Uart_Task2::Uart_Task2()...

还有这个#include <instantiate> 没扩展名,什么意思

这是哪个版的C++??? 在哪都没找着啊,不知何意思

还有,这段
class Uart_Task2 : public task_t {
public:
        Uart_Task2()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uint8_t DataBits;        //数据位
        uint8_t Parity;                //校检位
        uint8_t StopBits;        //停止位
        uint8_t FIFOLength;        //FIFO深度
        uint32_t Baud;                //波特率
        uint8_t TimeOut;        //超时时间
        uint8_t PortNumber;     //端口号
        uint8_t IsOpened;   //是否正常打开
};

// 任务类 look_t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Uart_Task2::Uart_Task2()
{

        // TODO: 在此初始化 look_t 的类成员
        STR_UART_T param;
        param.u32BaudRate=9600;
        param.u8cDataBits=DRVUART_DATABITS_8;
        param.u8cStopBits=DRVUART_STOPBITS_1;
        param.u8cParity=DRVUART_PARITY_NONE;
        param.u8cRxTriggerLevel=DRVUART_FIFO_1BYTES;
        param.u8TimeOut=0;

        DrvUART_Open(UART_PORT0, &param);
}

类的定义和类的成员初始化,也和C++不同啊,没明白,

网友A:
INCLUDE,必须就是头文件。

网友A:
尖括号,好像我刚学到,听说 是模板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必须就是头文件。

谢谢九哥,不过这个头文件怎么不带扩展文件名呢?这是哪里的用法

网友A:
头文件不带扩展名是正常的。带也正常。在LINUX下任何文件都不需要带后缀的。其实INCLUDE也不全是头文件,源文件也有人包含过。BIN文件好像也有人包含过。其实就是在INCLUDE的地方 插入你包含的那个文件的内容 。

网友B:
C++的头文件,一般是不带扩展名的,include 源文件是非典用法,我想,lee老师不会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