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掉MCU数字噪声

楼主(2013-07-14):
(无正文)

网友A:
1.电源退偶。还不行:
2.DAC、MCU用不同的电源。还不行:
3.增大DAC、MCU空间距离,并用不同的地,然后不同地用0欧姆电阻连接。
4.DAC、 MCU电源完全独立,不共地。相互信号用光耦连接。
5.DAC MCU装入两个金属屏蔽盒内。

网友B:
大多是PCB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