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tiny13a 求助啊 给位大神帮帮我吧

楼主(2013-07-14):
我现在在调tiny13A  遇到一些问题 刚买的芯片下载一次程序后就无法识别了  总是出现识别字不匹配。
下载前读取芯片特征字擦除什么的都正常 可是一旦我下载程序就完了  我下载器是usbisp   软件就是AVR_fighter.exe
感觉像是芯片被锁了 可是我并没有改过熔丝位啊! 下载的时候看了下熔丝位的数值为低6A 高FF 扩展FF(和数据手册上一样) 所以即使是改变了熔丝位 也应该是初始默认的啊。。。。
网上好像有说这个芯片只能一次isp  第二次要用高压编程来下载是这样吗?

楼主:
这是我下载的界面

网友A:
熔丝正常,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前买了翻新的芯片,偶尔遇到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看一下你下载的程序对IO做了什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熔丝正常,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前买了翻新的芯片,偶尔遇到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看一下你 ...

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C:
你那个软件太老了。tiny13和tiny13a的识别字是不一样的。可以忽略识别字检查,或者升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熔丝正常,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前买了翻新的芯片,偶尔遇到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看一下你 ...

int main (void)
{
    cli ();
    DDRB &= ~_BV(PB2); //PB2为输入
    DDRB |= _BV(PB1) | _BV(PB0); //PB0,PB1为输出
    PORTB = 0;

    //初始化ADC
    ADMUX = _BV(MUX0);//选择通道ADC1
    ADCSRA = _BV(ADEN) | _BV(ADIE) | _BV(ADPS0);//2分频

    //初始化定时器
    TCCR0A = 0;//不分频
    TCNT0 = 0;
    TIMSK0 = _BV(TOIE0);//中断允许
    sei ();

    //时钟不分频,9.6M
    CLKPR = _BV(CLKPCE);
    CLKPR = 0;
    ADCSRA |= _BV(ADSC);//启动ADC
    while (1);
}这是我下载程序的 主程序 子程序就是写中断处理 没有设置IO  :  而且这个程序以前师兄用台式机下载过 没问题的    我改成笔记本下载就不行了 ,,,,,,  哎 之前师兄用的下载器都不知道他放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软件太老了。tiny13和tiny13a的识别字是不一样的。可以忽略识别字检查,或者升级软件。 ...

可是我第一次下载的时候没问题啊  当时识别字 熔丝位读取都正常的
在我成功下载一次后   识别字出错  读取熔丝位 全是0 。。。。。 还有能给我最新版本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芯片问题 。。。  具体什么问题呢   我都锁了4片了  都是第一次完全正常的  等我下载一次后  就废了的:Q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软件太老了。tiny13和tiny13a的识别字是不一样的。可以忽略识别字检查,或者升级软件。 ...

按官网的PDF, 这两个的识别字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问题 。。。  具体什么问题呢   我都锁了4片了  都是第一次完全正常的  等我下载一次后  就废了的 ...

把芯片吹下来, 焊到没有其他元件干扰的板上再下载看看, 如果还不行, 贴原理图看看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吹下来, 焊到没有其他元件干扰的板上再下载看看, 如果还不行, 贴原理图看看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

我开始也觉得是其他东西干扰的  就把芯片都吹了下路 只留了 上电复位的电阻电容  也就是附图中的R4和C5
难道要把复位电路也拆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不错啊

:) 不客气  我觉得 这问题不应该就我一个遇到吧  期望有人能帮我解答啊

网友A:
TINY13内部有完善的上电复位和BOD低压检测电路,你外加的这个上电复位的电阻和电容都是多余的,而且很可能是因为这个0.1uF容量太大,导致编程时,编程器发出的RESET信号不能及时把RESET拉低,进入不了编程状态,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官网的PDF, 这两个的识别字是一样的

atmega128和atmega128A的ID不同,难不成换你这个又一样了。建议你把复位电路焊掉,再试试。而且这个编程软件尽量别用了,换个好点的。如果你是公司用户,建议买原厂的,免得各种怀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tmega128和atmega128A的ID不同,难不成换你这个又一样了。建议你把复位电路焊掉,再试试。而且这个编程 ...

LZ说的是TINY13和TINY13A,按官网PDF,识别字是相同的,只是节能和电压方面的区别,其他功能相同,可以直接替代

你说的128和128A没用过,专门到官网下载了PDF,从说明上看,128A的说明是有问题的,不知道PDF错了,还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具体看下面的截图,可能真是不一样的。根据经验判断,ATMEL的制造商ID,在各个型号芯片里都是1E,所以下面打问号的应该是错的,也就是说,128和128A的识别字也是相同的。除非你买到的128A不是ATMEL制造的,既然有这个识别位,ATMEL把ID改了卖晶圆给其他厂家,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凭其他型号的经验来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NY13内部有完善的上电复位和BOD低压检测电路,你外加的这个上电复位的电阻和电容都是多余的,而且很可能 ...

复位电路卸掉 也是一样  读取状态位 全为0 。 忽略识别字错误的话  下载程序最后会出现校验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mega128和atmega128A的ID不同,难不成换你这个又一样了。建议你把复位电路焊掉,再试试。而且这个编程 ...

复位去掉了 也一样啊   我还是学生呢  只能用写免费的下载软件。。。。。
智峰ISP下载软件progisp  这个我也试过了 它里面有13a这个选项  不过问题还是一样 识别字错位 读取熔丝位全为0。。

网友A:
去淘宝买几个TINY13A看看是不是也这样,我在一家叫“金牌单片机”那买的2.1圆,质量没问题

网友A:
你原理图上PB0和PB1接到了下面一个什么芯片上面?你的程序把PB0和PB1都设置为输出低电平,芯片脚直连到下面的芯片,如果下面的芯片是输出状态而且是高电平,就会把TINY13的这两个脚烧掉,然后就下载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理图上PB0和PB1接到了下面一个什么芯片上面?你的程序把PB0和PB1都设置为输出低电平,芯片脚直连到下面 ...

下面那个是74 04  为增加驱动能力加的 自从第一个片子出问题后 我就把其他芯片全都卸掉了  应该不是这问题
最新的3片 都是在只有复位电路的板子上下载的  都是第一次下载正常  下载完了就坏了
你用的是什么下载器啊 不会是下载器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买几个TINY13A看看是不是也这样,我在一家叫“金牌单片机”那买的2.1圆,质量没问题 ...

恩 我去买了5个  买回来 再试试吧  能给我个联系方式吗? 比如QQ 或邮箱; 到时候要还有问题也好请教你啊

网友A:
我用的也是10几圆一个的USBISP,下载软件是智峰PROGISP(Ver 1.72),这个软件对ATMega8/48/88/168/328 ATTiny13A的熔丝计算是正确的,其他的型号例如ATMega644P,熔丝位的计算就不正确,要用官方软件查出来后直接填进去

如果是下载软件的问题,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熔丝计算错误,把RESET脚禁用了,这时是会返回全部0的,我买过一些1.6圆的ATTiny13A,发现无法编程,有一部分的原因是RESET脚禁用了,剩下的是坏的。对于RESET脚禁用的情况,可以买一个99圆的支持TINY13的高压编程器恢复,PM给你了。不买的话,也可以自己做一个,http://www.rickety.us/2010/03/arduino-avr-high-voltage-serial-programmer/

论坛P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10几圆一个的USBISP,下载软件是智峰PROGISP(Ver 1.72),这个软件对ATMega8/48/88/168/328 ATTin ...

智峰PROGISP 这个软件我也用过的  同样是第一次下载正常 下载完了 就不行了
恩  不管怎么说 还是非常感谢你的  等新买的片子回来了  我在试试吧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说的是TINY13和TINY13A,按官网PDF,识别字是相同的,只是节能和电压方面的区别,其他功能相同,可以直 ...

好吧,你赢了。我想说的是,这些都没有意义,我用原厂的仿真器,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些问题。比如32,128,128A,1281,XMEGA系列,一路用过来都很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你赢了。我想说的是,这些都没有意义,我用原厂的仿真器,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些问题。比如32,128,1 ...

原厂仿真器多少钱呢? 太贵的 我可买不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厂仿真器多少钱呢? 太贵的 我可买不起啊

原厂的JTAGICE3大概1500,可烧写可调试。国内可以买双龙USP ISP下载线,只能烧写,软件可升级,大概1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的JTAGICE3大概1500,可烧写可调试。国内可以买双龙USP ISP下载线,只能烧写,软件可升级,大概130 ...

。。。。。 太贵了 我还不如买那个99元的 高压编程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10几圆一个的USBISP,下载软件是智峰PROGISP(Ver 1.72),这个软件对ATMega8/48/88/168/328 ATTin ...

:Q 还是不行啊  从你说的那个店里买了5片 回来还是一样啊  第一次操作都正常   编程结束后就废了
板子上只有tiny13  别的都没焊;  应该不是板子和芯片了
可以怀疑仿真器和下载软件问题了  下载软件我acr和智峰都试过了。。。应该不会都有问题
我仿真器用的是 淘宝里 林洋电子-单片机卖的15元的那个USBAsp/USB-ISP下载器
可是仿真器下载89s51是没问题 奥 当然51它没有熔丝位的事情    。。。。。。。哎 搞不明白啊

楼主:
这个下载完成后的情况 。。。

网友E:
软件太老了吧,你那个烧写软件不能使能ISP下载的熔丝位,估计下载一次就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太老了吧,你那个烧写软件不能使能ISP下载的熔丝位,估计下载一次就锁定了。 ...

那我该换什么软件呢  推荐下啊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A:
你的编程软件里的“编程熔丝”没有选上, 试一下选上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写一个最简单的闪灯的程序进去,如果灯能闪,说明芯片还是好的;如果灯不闪,也不能下载,可能是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程软件里的“编程熔丝”没有选上, 试一下选上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写一个最简单的闪灯的程序进去,如 ...

选上编程熔丝  也一样会锁芯片  芯片应该没坏   哎 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 还是下载器的问题  。。。
看来 要换一个下载器试试了   下载软件应该不至于出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软件PROGISP

这个软件我也用过  能把你的配置  付个图给我看看嘛   我最开始用的是这个软件的  后来才换成avr的

楼主:
OK   又一个芯片锁掉了   同样是 下载一次程序后  无法识别芯片
看来 只能买一个高压编程器了

网友F:
这个芯片有两种情况会无法ISP再次下载,第1种情况是ISP熔丝位没有编程为0,也就是将ISP熔丝位锁死了,第2种情况是RST熔丝位编程为普通IO口模式了,这时也无法进入ISP模块,最简单的办法是编程时,不要编程熔丝位的内容,用默认的内容,出厂前默认内容是支持ISP编程模式的。

楼主:
:victory:   用高压编程器测试了下 之前那些以为被锁的芯片其实没有锁定; 之所以读取失败 应该是我之前用的那个usbisp坏了。。。。。
至于为什么第一次可以下载  就不确定是为什么了   哎 不纠结了  先用新买的那个仿真器调着吧

网友G(2015-06-05):
引用 楼主:
下面那个是74 04  为增加驱动能力加的 自从第一个片子出问题后 我就把其他芯片全都卸掉了  应该不是这问 ...

你这个芯片一个多少钱啊?我也想用的,想咨询一下价格

网友H:
有可能是芯片问题,我是atmel的代理,如果需要我们提供技术支持和样品可以联系我  QQ503276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