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一直输出低电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14):
LM393是开集电极输出。
看看datasheet。

网友B:
运放输入端“虚短”,电压相等,限流电阻要加啊!输入端各加一个10K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入端“虚短”,电压相等,限流电阻要加啊!输入端各加一个10K电阻。!!!!!!!!!!!!!!!! ...

LM393不是运放,是比较器,输出端是集电极开路
就算楼主用的是运放,运放输入端虚短是有前提的。
前提是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运放要闭环负反馈。楼主的电路有负反馈吗?
搞这么多感叹号有用吗?????

网友D:
这个应用和电阻有毛关系?和地更没关系啊

网友:
是的要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