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CCS3.3软件的正确使用

楼主(2013-07-14):
1.务必下载正确的CCS3.3升级包,大约有四个左右的升级软件需要安装!

2.提示

warning: entry-point symbol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code_start"

解决方法是:

在编译选项里面link标签页,把Code Entry Point(-e)编辑框里面的code_start删除,就不会产生该警告了。

原因:

1.在“TMS320C6000优化汇编手册”第五章“链接C/C++代 码”有一段关于_c_int00符号的说明。它是运行支持库RTS.lib包含的一个重要函数。如 果Linker选项使用-c或-cr选项_c_int00被自动定义为程序的入口点。消除警告的方法在 Linker选项下面选择No Autoinitialization.

但是该解决方法处理后,会出现另外的错误,暂不明为何。

2.官方的文档《2802x C/C++ Header Files and Peripheral Examples Quick Start》中有这样一段 When I build the examples, the linker outputs the following: warning: entry point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What does this mean? This warning is given when a symbol other then _c_int00 is defined as the code entry point of the project. For these examples, the symbol code_start is the first code that is executed after exiting the boot ROM code and thus is defined as the entry point via the –e linker option. This symbol is defined in the DSP2802x_CodeStartBranch.asm file. The entry point symbol is used by the debugger and by the hex utility. When you load thecode, CCS will set the PC to the entry point symbol. By default, this is the _c_int00 symbol which marks the start of the C initialization routine. For the DSP2802x examples,the code_start symbol is used instead. Refer to the source code for more information. entry point符号是debugger所使用的。程序连接时已经制定了一个而程序的文件中也定义了一个

网友A:
这个还是帮着顶一下的,,楼主总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B:
学习来了,我的CCS3.3怎么经常连不上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貌似安装ccs3.3的最后一个版本:CCS_3.3.83.20_Platinum,就不需要再装更新包了吧?

楼主:
4楼的,CCS3.3很好用的,只要多按两次复位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4楼的,CCS3.3很好用的,只要多按两次复位就行了

经常连不上不是ccs的问题吧   更大的原因可能是仿真器稳定性不好

网友E:
mark一下 以后出问题了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