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如何产生这样的信号

楼主(2013-07-14):
模拟UART RXD上的输入信号, 这个很好做,一个任务就可以搞定了, 如下:
task RxdData ;
    input   [7:0]       DataNum ;
    integer i;
    begin
        i   = 0 ;
        repeat(DataNum)
        begin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posedge TxdClk);
            Rxd     = 0 ;
            repeat(8)
            begin
                @ (posedge TxdClk);
                Rxd = RxdMem[i][0] ;
                RxdMem[i]   = {1'b0,RxdMem[i][7:1]} ;
            end
            @ (posedge TxdClk) ;
            Rxd     = 1 ;
            i = i + 1 ;
        end
    end
endtask

但如果这个信号上会有一些不规则的噪声, 宽度, 频率不定

怎么把他们噪声和输入信号放在一起当做输入

verilog  testbench实现, 给个思路即可

网友A:
用Matlab弄一个仿真源呗

网友A:
然后在Testbench里面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