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在Altium Designer 中建立不规则焊盘

楼主(2013-07-14):
有谁知道怎么在Altium Designer 中建立不规则焊盘么?
如它?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   楼主

网友B:
呵呵,这种形状?建议楼主还是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C:
自己做一做   应该就行了   楼主   顶一个

网友D:
自己建一个PCB元件

网友E:
可以多个矩形通过旋转的角度拼出来就行了
最好会AUTOCAD,方便测量角度。

网友F:
上层(或底层)+对就应SOLDER层重叠在一起。

网友G:
AUTOCAD,不懂,飘过!

网友H:
自己做 各种形状都可以啊

网友I:
最新的版本,去看下行不行。

protel DXP 2004以下的版本肯定不行

网友J:
这个应该得自己做

网友K:
没有这么试过,应该是要自己做一个

网友L:
只能自己重新画图了  这个不是规则的图形   楼主

网友L:
实在不行   你看看有没有人做过这种焊盘   让别人传一个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