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本身支持can通信,那为什么板子上还要有can收发器

楼主(2013-07-14):
2812本身支持can通信,那为什么板子上还要有can收发器。同样支持rs232,还要在板子上加上rs232的控制芯片?

网友A:
2812是自带can总线的控制器  但是can总线接口芯片是can控制器和物理总线之间的接口
自带232接口   用MAX3232等芯片是实现TTL和RS232双向电平的转换

网友B(2013-08-23):
有驱动器才能发送接受数据,使电平发生变化,变成CANH和CANL的规定电平,以实现外部的连接通讯

网友C:
这是外部接口电路吧

网友C:
直接对接容易损坏io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对接容易损坏io口。

直接接肯定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肯定损坏

短时间也不会出现问题,就怕可能时间长了有所损坏。

网友D(2013-12-09):
主要是电平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