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次被人秒杀的一道面试题...同比放大

楼主(2013-07-14):
面试过许多公司,无奈水平问题,经常有被秒杀的经历。但最近想起多年前的一次被秒杀经历,竟发现原来对方的答案也是错的...对方上来就画了一个电路,问VOUT=???看看大家是如何解答

电路很简单,一个同比放大,VIN+=1V,电阻全部1K,理想运放,问VOUT=?
我当时也自以为是,答道1/2VOUT=(1+R2/R1)×VIN+  算出VOUT=4V.
答案当然不对,被对方教育了一通,他的解答是:运放虚短,VIN-=VIN+=1V,VOUT的电流路径是R3->R2->R1->GND,由于VIN-=1V,所以VOUT=3V!  只面试了几分钟,我只有灰溜溜的跑了...骤然这么一听他解释,好像也很有道理,不过他的解释确没有R4的影响,这问题一直在我心里留着,却没有去深究,直到最近来到21IC,发现原来自己的水平在同行中是多么肤浅,才想起这个问题来,做了仿真,还搭了电路,答案当然不是我的4V,也不是对方的3V,看看大家怎么解答的,呵呵

网友A:
2V
R3不能计算到反馈回路内

你也仿真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5V啊。

:)

网友C:
考的是会不会知道用戴维南定理进行等效!

网友D:
2V的是R4电压吧

网友E:
很显然是5V嘛

网友F:
呵呵,不是5v的该复习复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2V
R3不能计算到反馈回路内

R3会流过电流就会有电压,按你说的把R3当做运放输出电阻那也是R3右端为2V

网友C:
Vout与R3、R4可以等效为Vout/2与R5=0.5K
则:Vout/2=Vin(1+(R2+R5)/R1)=1(1+1.5/1)=2.5V
∴Vout=5V

网友B:
不用戴维南等效。
就是KCL/KVL,基尔霍夫定律,模电基础里的,就行了。

楼主:
:)看来我还要多加努力啊,答案的确是5V,不过我确想不到具体的推倒过程,我的理解还是笨方法,画出等效电路

已知网络2电压是1V,求VOUT,其实这样很容易就推倒出VOUT=5V了,但我确想不出具体的推倒过程,希望有前辈能推倒一下

网友H:
5V,由虚短虚断+KVL+KCL。

网友I:
T型反馈,你一眼看不出答案来的。
最简单的是用初中物理电学中,判断滑动电阻器变化时,电压表或电流表变化的问题,所用的V-I-V-I交替规则,很容易就看出来了。比如节点1电压知道了,则R1中电流知道了,进而节点2的电压知道了,进而R3中电流知道了,3mA,进而输出电压知道了2+3mA*1k.

楼主:
引用 网友I:
T型反馈,你一眼看不出答案来的。
最简单的是用初中物理电学中,判断滑动电阻器变化时,电压表或电流表变 ...

对喔 这是个T网络,谢谢楼上

网友J:
每一步都小心一点就好了。别多了,别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ut与R3、R4可以等效为Vout/2与R5=0.5K
则:Vout/2=Vin(1+(R2+R5)/R1)=1(1+1.5/1)=2.5V
∴Vout=5V ...

谢谢 楼上推倒 但是“R3 R4可以等效成0.5K”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T型反馈,你一眼看不出答案来的。
最简单的是用初中物理电学中,判断滑动电阻器变化时,电压表或电流表变 ...

没错,除虚短虚断外,初中物理就够了。

1~0,1mA(虚短)
2~1,1mA(虚断)
2~0,2mA
3~2,3mA

也跟我思路一样~
正解
和我的思路一样,:)

网友L:
5v,就用的是12楼的方法,单求这个题目只要知道运放虚断和虚短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错,除虚短虚断外,初中物理就够了。

1~0,1mA(虚短)

谢谢M版,解释的很直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推倒 但是“R3 R4可以等效成0.5K”这个怎么理解呢

网友M:
高中毕业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没错,除虚短虚断外,初中物理就够了。

1~0,1mA(虚短)

确实初中物理,就是R2电流的方向如何判断,假如是同相放大,电流方向又是如何

网友O:
T型网络和△型网络变换,哎。。。

网友K:
引用 网友N:
确实初中物理,就是R2电流的方向如何判断,假如是同相放大,电流方向又是如何 ...

运放反相输入端电流为零,R1中可以判断自右向左,那么R2中当然也是自右向左,否则运放反相输入端电流不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原来如此 还是去补补模电课本

21楼所说,是“电路分析”内容,有些教材称“电工学”、或“电路”、“电路基础”。应该是在模拟电路之前讲的。

网友P:
虚短虚断就可以了啦

网友Q:
是5伏的,先看R1两端电压为1伏,R1与R2串联,利用虚断哈,然后两者与R4并联,并联电阻为2/3伏,电压为2伏,根据分压原理,R3两端电压为3伏,所以vout=5V

网友R:
2点事2V,大家都知道,但是2点的电流却流向两个方向啊!R1,R2一个方向电流为1ma, R4一个方向电流=2V/1K=2ma  所以流过R3的电流就是3ma  这样在R3的压降就是3V   加上2点的2V  这样输出的电压就是5V   很简单的!

网友S:
5V  随便怎么算都是5V

网友T:
用戴维南定理的都是书呆子
用18楼方法,几秒就搞定

网友U:
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V:
看了12楼的简化电路就好分析多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要多加努力啊,答案的确是5V,不过我确想不到具体的推倒过程,我的理解还是笨方法,画出等效电路 ...

(R1+R2)//R4=2/3K;
V1 = Vout*2/5;
V2 = V1*1/2;
Vin = V2;
所以 Vout = Vin*2*(5/2) = 5 V

网友W:
不管是戴维南等效计算,还是叠加定理,还是星型网络计算公式,都可以得出正确结果5V。

网友X:
刚学过模电的算的是 5v

网友Y:
R4上2V,运放out端5V,电流流向

网友Z:
新人晒解法,轻喷。利用戴维南等效
流过R2的电流I2'=1/1.5k
流过R2的电流I2''=(Vout/1.5k)*(1k/(1k+1K))=Vout/3k,
再由虚短得流过R1的电流I1=1/1K  由虚断得I1=I2’+I2‘‘ 解得 Vout = 5V

网友AA: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要多加努力啊,答案的确是5V,不过我确想不到具体的推倒过程,我的理解还是笨方法,画出等效电路 ...

节点1电压是2V应该好理解吧,节点1与GND的电阻阻值是1K//(1K+1K)=1K*2K/(1+2K)=2/3K。所以,Vout=2V*(1K+2/3K)/(2/3K)=5V

网友AB:
就是5V嘛。。不难算吧

网友AC:
知道2点电压,算R3电流就知道是5V了,初中物理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认为戴维南定理用好的人才真的牛X!顶戴维南定理

网友AB:
每个电阻都会影响到输出的电压

网友AD:
表示不是很懂。

网友AE: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要多加努力啊,答案的确是5V,不过我确想不到具体的推倒过程,我的理解还是笨方法,画出等效电路 ...

根据虚短知道U-=1V  ,根据串联分压知道R1和R2上的电压都是1V,得到图上"2"点的电位是2V,
R1和R2串联后与R4并联得知”2“点到地的等效电阻为2/3KΩ, R3与2/3KΩ串联分压算出R3上电
压为3V,故输出电位:2V+3V=5V,   应该是这样吧,感觉不是很难分析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Z:
新人晒解法,轻喷。利用戴维南等效
流过R2的电流I2'=1/1.5k
流过R2的电流I2''=(Vout/1.5k)*(1k/(1k+1K))=V ...

是叠加原理,嘿嘿,搞错了

网友AF:
,大家理论太多,整的太复杂了.其实只需要用分压和运放放大公式即可.
1. V2=V3*[(R1+R2]//R4]/{[(R1+R2]//R4]+R3}=V3*2/5
2. V1=V2*1/2=V3*1/5
3. V3=(V6-V1)*Av => V3=Av/(1+Av*1/5)
理想运放Av趋于无穷大,故 V3=5V

网友AG:
虚短,,虚断,。,解运放,,百试不爽,,,

网友AH:
引用 网友K:
没错,除虚短虚断外,初中物理就够了。

1~0,1mA(虚短)

膜拜!

网友AI:
请教下: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能理解为比较器输出啊?
开始正端电压1V高于负端 输出+12V,之后负端电压+2.4V又高于正端的1V,输出-12V;然后负端电压再达到-2.4V低于正端1V又输出+12V,最后输出的电压为0...:Q

网友AJ:
运放的知识点   很不错   需要好好学一学   顶一个

网友AK:
容易计算错

网友AL:
引用 网友AI:
请教下: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能理解为比较器输出啊?
开始正端电压1V高于负端 输出+12V,之后负端电压+2.4V又 ...

因为这个是带反馈的,只有不带反馈的运放才能当做比较器用

网友I:
大家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楼主再来一个。。

网友AM:
看看那个印度人写的开关电源的书,开头就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家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楼主再来一个。。

想不到这么多人回帖 呵呵 看了大家的回帖 各种思路 令我获益不少:)

网友AN:
5V  百花齐放呀。

网友X:
引用 网友AL:
因为这个是带反馈的,只有不带反馈的运放才能当做比较器用

准确的说是负反馈吧   刚学的模电

网友AO:
虚短,虚端,然后分压,列出输入和输出的公式就可以了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AG:
虚短,,虚断,。,解运放,,百试不爽,,,

不过事先得考虑有没有负反馈吧     也就是只有工作在线性区才能虚短 虚段吧

网友AP:
利用戴维南等效才是正道

网友AI:
引用 网友AL:
因为这个是带反馈的,只有不带反馈的运放才能当做比较器用

:handshake谢谢

网友AQ:
引用 网友AI:
请教下: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能理解为比较器输出啊?
开始正端电压1V高于负端 输出+12V,之后负端电压+2.4V又 ...

因为是运放,不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AR:
5V,算是复习功课了,本题确实有陷阱

网友AR:
谢谢分享经典的面试题目

网友AS:
直接用12楼那样的方法计算是最常用的,但熟练的不需要画等效了。费时。18楼maychang版主的电流解法也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AT:
嗯,想到的和18L一样

网友AU:
小心点,差点错了

网友AV:
答案是5V 用虚短和虚断两个概念加上初中物理

网友AW:
5V  无误
谢嘉奎模电线性部分有一样的题目,目的是用小电阻生成高增益

网友AX:
难道不是五伏

网友:
用电流算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对头,是5V

网友AZ:
分析了这么久,LZ从头到尾都没指明VOUT是哪个点?
如果是2点就是(R2/R1+1)*V3=2V
如果是3点根据KCL定理,流出,流入2点的电流为0,这个是同相放大,电压没有为负,只有输出,就是(2V/R4+(2V-1V)/R2)*R3=5V.

网友BA:
没事玩玩安卓手机版的电路仿真软件,可以仿真出电流的流向,与其搬公式不如自己的思路去理解。

网友BB:
很惭愧啊?毕业三年了水平还是入门级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C:
maychang思路不错!

我举出的方法,打个比方,是小学生解应用题,只使用四则运算,那是初等方法。使用KCL和KVL或者进行变换,是中学生解应用题,列方程,是中等方法。
小学生使用四则运算,到此为止,再复杂就玩不转了。而KCL和KVL,可以解决更复杂的问题。

网友BD:
都好牛啊,模电忘光了~~

网友BE:
这种电路在什么地方用到了?我记得有本书上的R3用的是200Ω的,用1K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BF:
不是很懂  但还是有用

网友BG:
这个还有争议么,必然5V啊

网友BH(2013-08-17):
越简单的越有门道寻思啊。。复杂的我等能看懂就差不多了

网友BI:
虚短和虚断,有反馈无反馈......

网友BJ: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推倒 但是“R3 R4可以等效成0.5K”这个怎么理解呢

求等效电阻时所有的电源都接地,VOUT相当于地,R5=R3||R4

网友BJ: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要多加努力啊,答案的确是5V,不过我确想不到具体的推倒过程,我的理解还是笨方法,画出等效电路 ...

利用KCL电流定律和分流原理就可以求出,I=I1+I2(I为通过R3的电流,I1为通过节点1到地的电流,I2为通过节点2到地的电流)可以写成(VOUT-V1)/1K=VIN/1K+V1/1K     (1)
有分流定理:I2=(1/2)*I1                                    (2)
I2=VIN/1K=1mA.故I1=2mA,所有V1=2V(其实不用这么复杂也知道V1等于2V),I=1+2=3mA,所有Vout=1K*3mA+V1=5V

网友BK:
这题真的能当面试题么。。。。主考官这都能错水平是不是太差了。。。

网友BL:
14楼的理解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