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输出与开漏输出谁的驱动能力强?

楼主(2013-07-14):
个人感觉是推挽输出驱动能力强,但是说不出来原因。从两种输出的结构来看,实在是看不出什么名堂啊?哪位知道的朋友给介绍一下.

网友:
结构上看开漏 高定平 基本 没驱动力吧
低电平 两者 因该差不多吧

网友A:
推挽是增强I/O口的输出能力。开漏和推挽相对,电路上是它的一般,只有对地部分。如果要选肯定就是推挽了

网友B:
我觉得是推挽,因为功率放大中就有推挽放大

网友C:
有可能这样的    推挽的效率  相对比较高   而且   稳定性也很不错

网友D:
差不多把 ,我觉得推挽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