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TDK共模电感、差模电感手册?

楼主(2013-07-15):
求 TDK共模电感、差模电感手册?(贴片)
谢谢!

网友A:
你忘了念咒:“T叔过一阵子就会来这里晒书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的指点!

开始念咒,等待T叔!...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tdk.co.jp/tcfx01/coil.htm去官网下载即可

请问,共模电感、差模电感怎么找?
我很菜,别笑我!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共模电感、差模电感怎么找?
我很菜,别笑我!
谢谢!

我也很菜的,共模电感都是自己绕的,没有贴片这个说法的,你应该是电源电路用了,查看电源电路用电感器

网友C:
一般大一点的做电感的厂家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