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AX3232 电平一直不对

楼主(2013-07-15):
搞了 2天了 MAX3232 一直不工作,当初以为芯片坏了,就把 这芯片悍到 买来 的那块 实验板上 发现 可以正常工作,我现在头都 大了。硬件电路 也一样的,就是 2 脚 是 3.3,6脚0V,正常的 应该是 2脚 +5,6脚 -5样子,各位大侠 有什么 办法不。

网友A:
感觉芯片的电荷泵没有起作用.
很有可能是这些电容有问题, 或者电源问题, 16,15 间就近必须有个高频特性很好的电容, 楼主有没有接?

网友B:
芯片的技术手册   楼主   需要好好钻研钻研   顶一个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芯片的电荷泵没有起作用.
很有可能是这些电容有问题, 或者电源问题, 16,15 间就近必须有个高频特性很好 ...

悍了 10块板,只有 2块可以正常工作,其中有一块板,只要持续发个 半小时 发送数据就乱码或发送没反应,
重新上电 有时 就好,过会又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技术手册   楼主   需要好好钻研钻研   顶一个  很不错

专个毛,明明很大众化的芯片,就那么点东西,还要专什么。你买个 电脑开不了机,要不要把里面PCB的全部元器件,拆下来一件件 查

网友C:
明显电容少了吧,一般都要用5个电容,104
我给你传了一个原理图,你看下里面的串口部分,保证能用。我一直在用

网友D:
C13接错了,应该接地

楼主:
那是电源脚,最终是要接到地的

楼主:
现在 发现个问题,为什么每次 发数据时候 需要 上位机先发送数据,然后 才能 收到 stm32发给串口的 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电容少了吧,一般都要用5个电容,104
我给你传了一个原理图,你看下里面的串口部分,保证能用。我一直 ...

有可能 是你说的问题吧,我现在问题奇怪就是 ,我有232个串口,一个 232对 电子称通信 一切正常,就是另一个对 PC机 (上位机)通讯一直有问题。我现在把  16接 5V了,现在 STM32往上位机发数据,接收不了,必须先往 串口发点东西 ,才能 正常通讯。

网友E:
这个是使用方式 的不同而已,可以是上位机先发送数据,也可以是下位机先发送数据.

网友F:
我帮楼主顶上去。

网友G(2013-12-02):
楼主,这个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必须上位机先往串口发送,才能正常通讯。不知道能不能告知?

网友H(2014-09-16):
C13接地或VCC 手册里说了

网友I(2015-11-25):
首先去顶一下你用的电容是不是0.1uf,是有极性还是无极性?五个电容中的Vcc和gnd之间的电容如果确保稳定那也没什么问题。

max3232

max3232

观察图中你的输入输出应该名优搞错,我之前一直用没发现什么问题。

最后你确定一下你的max3232是谁家产的,再去翻那家的pdf看一看会不会是其它家的对电路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