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电力线载波用在物联网中有优势吗

楼主(2013-07-15):
相比于无线:
1,电力线载波传输距离近,只能用于距离近的通信;
2,成本低比无线低;
3,借助电网通信,取电更方便,特别适用于那种直接从电网取电的设备!

网友A:
优势不大:
1:通信速率低
2:信号跨台区衰减的厉害,甚至收不到信号
3:要用于物联网,三相都得加载波模块。

楼主:
载波可以三相耦合的!
家庭内部用,是不用垮台区的!

网友B:
我认为很有优势,不用重新布线,只要一个网关转为WIFI或者有线网络就可以了,最经济容易推广的方式了

网友C:
在国内还是比较困难,国内电网环境查,关键是应用时会遇到电力、管道等各种部门阻力

网友D:
家庭内部的电网是属于用户自己的!目前正在制定低压电力线的国家标准,有一个频带是留出来给智能家居用的!

网友E:
载波+WIFI,载波+GPRS,很有优势.

网友F(2013-08-26):
这个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通信安全部分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做的很成熟你可以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G:
我们现在在宽带与窄带的电力载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H:
一个家庭里自己用还行,跟我界传输或者跨变压器传输需要用无线模块或有线模块中继。

网友I: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传输介质,窄带和宽带各有应用场合,另外一点就是不需要重新布线,但是相比wifi,zigbee之类的,在通信距离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

网友F:
这个还是不错的中国电信已经做了 这样可以省下很多通信设备

网友J:
做天线的表示,我恨你们:lol

网友K:
国内电能质量那么差,行吗?表示怀疑

网友L:
不好,国家一干预,屁事都成不了。  干扰因数也太多了。

网友M(2013-09-26):
优势还是有的,只要价格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