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freeRTOS任务调度错误

楼主(2013-07-15):
   问题描述:
  1.系统使用FreeRTOS,创建了多个任务,芯片使用STM32F107
  2.系统运行一段时候后,进入hardfault,在hardfault中查看任务的堆栈,任务名没有,堆栈的打印范围差距太大
  3.然后jlink调试里面,IAR使能FreeRTOS任务查看,里面也多出一个任务
  4.这个问题可能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不知从何下手,希望指点一下。

先谢谢!

网友:
多出的任务应该是自动创建的空闲任务吧,慢慢看手册吧,我这两天被FreeRTOS摆了一道,整了几天,还是要仔细看手册啊

楼主:
IDLE空闲任务是一直都有的,其他的任务都在,就多出一个任务,然后栈底和栈顶,栈顶是指向ROM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