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3调试时的SEC怎么没了

楼主(2013-07-15):
KEIL3调试时左下方不是有一个SEC查看程序运行的时间的吗,怎么突然就没了,有知道怎么设置的吗

网友A:
软仿时候可以有 你用的如果是其他单片机的插件 貌似就没了 有很多单片机公司 就做个简单的仿真功能 有些复杂的 比方说时间 或者 追踪 或者逻辑分析仪那几个比较好用的功能都没了

楼主:
用的是C8051F020,有用一个什么silicon的插件,以前用的时候忘了又没有这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