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agle遇到了点问题

楼主:
本身就是新手,altium designer用的都不是很熟,领导又让我用eagle画板子,虽然板子很简单,还是纠结了我好几天。终于画好了,生产3D图像的时候有出了点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

遇到问题:

1、3D图像显示不完整,有些原件未显示。原件选用时库都是软件自带的,应该封装的问题。
2、两个0805封装的电阻原理图中阻值是0.22欧,3D图像中却显示2.2欧。
3、请大家帮忙指点PCB图中的不当之处。(粗线1.016mm电流最大2A,细线0.3408mm,过孔0.3mm)

3D图

3D图

网友A(2013-07-15):
3D其实有什么用呢?
图画多了,每个器件的高度是多少?
器件怎么摆,对以后的实物图心中都有个很明确的概念了。
还要3D干吗呢?
下面一排插针 焊盘包泪滴吧
芯片底下打那么大的过孔,漏锡啊,焊接不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其实有什么用呢?
图画多了,每个器件的高度是多少?
器件怎么摆,对以后的实物图心中都有个很明确的概念 ...

泪滴忘记加了!谢谢提醒!
因为芯片发热比较厉害在下面加焊盘是为了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