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当开关电源输入低于AC100V、或突变半波输入时有何现

楼主(2013-07-15):
1、一般几十瓦的开关电源是不是输入端都是桥式整流?假如是桥式输入,在两种情况下:先半桥故障再通电时能不能启动?或者工作中突然变半桥时,停止工作还是出现其他现象?
2、反激式电源是不是大都是半波输入?这种电路若故意将AC220V半波输入,只有半波方向相同时电源才能工作吧?
3、是否可以设计出这种电源,就是工作中突变半波也能保证基本输出一段时间(例如十几秒以内),并且稳定可靠?

网友A:
交流电网, 禁止存在大量的半波整流设备. 对感性设备不利
你想烧掉你家里的冰箱压缩机吗?请在电热水器上串二极管烧一晚上的开水

楼主:
不是感性设备,是容性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