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问题

楼主(2013-07-15):
  各位前辈,为什么DXP启动需要60s,是什么原因导致?电脑用的是I4处理器,配置算不错了,麻烦指导下晚辈!谢谢

网友A:
磁盘整理下
虚拟内存设大点
配置好不一定代表软件启动快

楼主:
3.3G的内存设置多大合适???

网友B:
一般内存的1.5倍

网友C:
嘿嘿 换个SSD估计会快得多

网友D:
这种老软件很笨的,大内存恐怕都不会用,软件退出了都不会清内存,很臭,但穷电工太穷了舍不得扔,哈哈,忍了吧

网友E:
软件太大,占用电脑资源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 换个SSD估计会快得多

SSD???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SSD???什么意思???

固态硬盘。

网友G:
慢就等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