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V/I 电路 中的 运算放大器的选型

楼主(2013-07-15):
想用器件搭一个V/I 电路,主要是想得到稳定的电流信号,使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比较稳定的电压信号,然后通过V/I电路得到电流信号。
打算使用双运放V/I电路,不知道对运放有什么要求?
大家帮忙支支招,不胜感激。
我看到的一篇**使用的是TI公司的 OPA2364,是贴片封装的不适合用洞洞板搭电路。

网友A:
选Vos失调小的运放即可,另外就是看你需要输出的电流,如果在几十mA以内,可以用2路运放做跟随实现

网友B:
我觉得对运放有什么要求, 就看你对电路有什么要求
比如: 输入范围, 输出范围, 变换精度, 频率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Vos失调小的运放即可,另外就是看你需要输出的电流,如果在几十mA以内,可以用2路运放做跟随实现 ...

嗯,就是几十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对运放有什么要求, 就看你对电路有什么要求
比如: 输入范围, 输出范围, 变换精度, 频率响应... ...

输出 几十mA 频率响应 1KHz以内
估计使用 100 Hz之内的正弦信号
变换精度越高越好,这个受哪些因素影响?

网友A:
提供个邮箱,发个电路给你参考下,也是从朋友那里看到的电路,个人觉得非常不错

网友C:
主要考虑两个指标:
1,精度,开环直流增益足够高,比如80dB以上;
2,失调电压Vos,一般小于分辨率的10%左右。

价格、噪声等略。。

网友D:
看输入输出信号要求。 你的要求不够详细

一般带宽要求不高的,精度要求高的用精密运放。

一般输入为小电压的信号的主要关注VOS/℃   电阻大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关注IOS/℃

输出电流大的话或者加功率管扩流   或者选功率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个邮箱,发个电路给你参考下,也是从朋友那里看到的电路,个人觉得非常不错 ...

1506571469@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输入输出信号要求。 你的要求不够详细

一般带宽要求不高的,精度要求高的用精密运放。

输入 <1KHz 1V, Rs < 1Kohm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06571469@qq.com
谢谢。

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E:
看你输出电流的需求如何,如果是带宽很大的信号,那就必须考虑高速运放,他们的频带跨度都很大。如果是小信号的转换,那就用一般的精美运放就好,好一些的就是OP27,AD811,一般的就是OPA227低噪声的,OPA228高精度的,当然都不便宜,楼主做试验的话,尽量申请吧。如果是后面涉及到电流检测的话,如检测50mA~3A的电流,那么这时候就是用采样电阻来把电流转换成电压,然后再用仪表放大器来采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注意查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输出电流的需求如何,如果是带宽很大的信号,那就必须考虑高速运放,他们的频带跨度都很大。如果是小信 ...

不是电流检测,是需要恒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