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求解释

楼主(2013-07-15):
菜鸟一枚,在学习模电,在学习滤波的时候,对于滤波有很大的疑问,滤波是滤去一段频率的波,那么这些频率的波到哪里去了!滤波的本质是什么呢!越来越想不通了。跪求解释

网友A:
滤波是滤去一段频率的波,这些频率的波变多半成热了!

网友B:
还有一种情况,是被滤除频率成份能量转化成未被滤除频率成份能量,这种情况下未被滤除频率成份幅度会增加。

网友C:
滤波,大凡是指“电压”的。学习模电,应以“电”的思维进行,不能胡思乱想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滤波是对频率信号而言,而信号就是电,不能通过的频率信号以热能的方式消耗在滤波网络上了,DO YOU UNDERSTAND?

楼主:
我也许大概明白一点了,希望有更详细的解释作者举例说明就好了!

网友C:
所谓“滤”是指在需要的点位上没有了一些不要的东西(在其他点上可能还存在)
所谓“滤”实际是一堵截二疏通,或单独作用或共同作用
自己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