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USART_FLAG_TC就是不置1

楼主(2013-07-15):
芯片是STM32F105,USART1通讯时常死在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这一句里,查看SR的TXE位已经置1,不知为什么TC位就是不置1。

网友A:
关闭寄存器窗口试一试。

网友B:
先查一下, 发送脚有波形输出吗? 没有波形输出, 那么数据就没有输出

网友C:
有可能是寄存器设置的问题   个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