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路,变压器功率的设计疑问

楼主(2013-07-15):
各位,我想问一下如果电路板设计好了,变压器(工频)功率应该选择多大呢?是电路板上所有芯片功耗之和?
求解答

网友A:
首先考虑静态功耗需满足,其次要考虑动态功耗,例如操控了小马达,继电器之类的负载,也共用了这个电源,则需加上工作电流,启动电流系数,再放些余量,若考虑电网波动因素,想要满足~185V最低输入电压也能保证稳压输出,还得再往高里加点系数.
总之,有银子,有空间,大点没错,否则就抠肉吧,哈哈

网友B:
功耗和散热吧,热设计在设计中是重要的,功耗留足够的余量,一般是在半载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考虑静态功耗需满足,其次要考虑动态功耗,例如操控了小马达,继电器之类的负载,也共用了这个电源,则需加 ...

感谢T叔回复!:handshake变压器设计的书里面有讲到怎么确定变压器的设计功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和散热吧,热设计在设计中是重要的,功耗留足够的余量,一般是在半载下工作 ...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算电路的功耗啊,求解答

网友B:
计算一下最大负载的功率,加一个系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T叔回复!变压器设计的书里面有讲到怎么确定变压器的设计功率么 ...

那是你系统设计的事情拉,不管变压器设计的事.
系统设计时,一般只考虑大功率负载的功率,那也是简单加一下.其他小东西量一下总电流.不大有人去一个一个计算,也算不准.若是做作业就老老实实算吧.哈哈.没见过有整本的书介绍怎么计算的方法的.

网友C(2013-12-19):
老T叔    讲得很不错     有意思

网友D:
好吧,表示楼主需要看点百科或者书学习下计算方法和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