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斩波

楼主(2013-07-15):
(无正文)

网友A: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调压为÷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
《开关电源设计 第二版》https://bbs.21ic.com/icview-235449-1-1.html
其次是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https://bbs.21ic.com/icview-238838-1-1.html

网友B:
自己做做实验就明白原理了
自己搞个PWM波,驱动一个PMOS 管,控制24V PMOS 出来后并个220uf 大电解 挂个24V直流风扇 万用表量风扇电压

网友A(点评):
完了。你试试能不能调整到零。不到零,调整占空比到输出为一个较小电压例如3V就可以。

网友A(点评):
开关电源,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C(点评):
哥们说的不是开管电源,就是通过PWM的占空比加电容调压

网友D:
就是低压 DC/DC 嘛.
不知道电流要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低压 DC/DC 嘛.
不知道电流要求是多少.

10ma就可以

网友D:
10ma就用不着这么麻烦了, 线性降压纹波小, 精度高, 更适合采用.

网友A:
同意6楼。
10mA的话,输出电压为零时损耗仅0.24W。
线性稳压容易做,且调整范围比PWM斩波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6楼。
10mA的话,输出电压为零时损耗仅0.24W。
线性稳压容易做,且调整范围比PWM斩波大得多。 ...

有这种DC-DC器件吗,可以程控的。

网友E:
用电阻控制的,你可以弄个数字电位器,这种DC-DC很多的,XL1507ADJ,LM2576ADJ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阻控制的,你可以弄个数字电位器,这种DC-DC很多的,XL1507ADJ,LM2576ADJ

弄了个DS1804程序不会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弄了个DS1804程序不会编。

那就多研究研究呗,现成的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