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D模块配置

楼主(2013-07-15):
我打算在程序中加入CSD模块时,出现“Unable to place CSD User Module because of current resource allocation”这样的标志,请问该如何处理?能否附上一份详细的添加CSD模块的步骤?THANK YOU!

网友A:
估计很可能是你片子能用的资源不多,但是你已经放了其他模块,例如timer pwm, 占用了本来就有限的资源,所以没办法再放CS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很可能是你片子能用的资源不多,但是你已经放了其他模块,例如timer pwm, 占用了本来就有限的资源,所 ...

当时我只有一个Timer8定时器模块和LED1模块,资源应该够用啊。我新建一个工程,先添加CSD模块,再添加定时器和LED模块,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我只有一个Timer8定时器模块和LED1模块,资源应该够用啊。我新建一个工程,先添加CSD模块,再添加定 ...

你用的哪个片子? PSoC Designer 5.4?

网友A:
噢, 应该是CSD必须使用DBB, 而Timer可以使用DBB 也可以DCB, 提前把Timer8 放到4个Digital的最后一个,留出钱三个给CSD 就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片子? PSoC Designer 5.4?

不是,用的CY8C21534,PSO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 应该是CSD必须使用DBB, 而Timer可以使用DBB 也可以DCB, 提前把Timer8 放到4个Digital的最后一个,留出 ...

额,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没有确切的资料有显示这种说法。

网友B:
肿么回事呢 等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