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电源运放的直流偏置电压问题

楼主(2013-07-15):
本人菜鸟,看到一个图大概意思是放大一个霍尔传感器输出的一个波形,这个霍尔传感器是单电源5v供电,测量的是交流电压或者电流,所以我认为他的输出也应该是0到几v的一个波形,不知道对不对?(应该不会出来负电压吧?)。然后这个波形经过一个反向放大电路放大,其同相端为1/2VCC即2.5v,我估计意思让输入波形放大后在输出端输出一个2.5为中线的波形。但是,我不懂的是,这个2.5v的偏置电压会不会放大?我算下来 Vout=2.5(1+Rf/Rin)-Vin*Rf/Rin),要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输出很容易就饱和了?比如输入0v,Rf/Rin=2的情况下,算下来就7.5v了。

楼主:
有人说这个电路就是让输出波形抬高2.5v,但是我的计算却不是这样,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A:
没错,输入为零时输出已经饱和。
所以输入不能为零。

网友B:
如果Vout=2.5(1+Rf/Rin)-Vin*Rf/Rin 式中的Vin是以0V(GND)为参考点输入。这个运放容易截止(饱和) 一点都不假。但这个电路的实际应用多是以2.5V为参考点的或者用电容隔直输入。这样Vout变成:
Vout=2.5(1+Rf/Rin)-(Vin+2.5)*Rf/Rin = 2.5 - Vin*Rf/Rin; 现在是不是不容易截止(饱和)了!

楼主:
回复maychang前辈,这个电路是我看一个产品上面的电路,前面是个赫尔传感器也是单电源供电,我不确定他会不会输出0v,但是如果这个电路如果按这个公式计算的话,貌似输入的范围实在太小了吧。而且,我确定他的意图就是让波形在2.5v上下摆动,因为后面就是一个2.5v为参考的比较器。按我列出的公式算的话,就是以7.5v为中线的波形了(Rf/Rin=2,且不饱和的情况),这个电路就没意义了。

网友C:
霍尔传感器,测电流,
出来的信号时有负的,根据电流方向
所以传感器的信号范围-5-5V(这个有点不确定,具体去看规格书去)
输入取一半,-2.5-2.5 V 然后抬高个2.5V
对应输出0-5V
理论正确,
一般不建议用单电源,

网友C:
而且这个电路实际做出来,会有零点漂移的

网友A:
此电路中运放供电为5V,其输出摆动幅度是零到5V,这一点毫无疑问,若运放不是轨到轨摆动幅度更小。
你要放大N倍,输入信号幅度显然只能是N分之一,而且必须偏置到合适的工作点。

“这个电路是我看一个产品上面的电路”
再看看前级到此是否有隔直的耦合电容。

楼主:
赫尔传感器也是单电源5v供电,所以我想不会输出负电压吧(不知道型号没法查datasheet)。另外,输入是直接接的,没有耦合电容 (即使加了,那等于输入会出现负电压,那岂不是更会饱和?) 。运放是mcp6042,轨到轨的。
现在我搞不清的是,到底加了直流偏置到同相端,是按反向放大的算法再直接加上直流偏置,即反向放大再抬高直流偏置的电压  还是按我上面的公式算,就不是直接抬高偏置电压了,而是同相端的电压也被放大了?

楼主:
回复xmr,你的意思我明白,就是同相输入端放了直流偏置1/2Vcc,那要达到输出以1/2Vcc为中线的波形,反相端也要加同样大小的偏置,这样算下来倒是能达到输出在2.5v为中线的波形,不过我看产品电路上没有加反相的偏置,或许是这个赫尔传感器就输出以2.5v为中线的波形了吧. 但是你说的加隔直电容,貌似这样更容易饱和(截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xmr,你的意思我明白,就是同相输入端放了直流偏置1/2Vcc,那要达到输出以1/2Vcc为中线的波形,反相端 ...

加隔直电容运放输入IN-的直流偏置通过Rf连接Vo。从直流角度看就是一个跟随器(Rin不起作用)。Vo=2.5V。所以运放IN+、IN-输入偏置都是2.5V。

另外在此运放输出接近电源5V(高电平)应该称为截止而非饱和。我改成“截止(饱和)”,你非要改回“饱和(截止)”。当然,这不是重点。

网友D:
我记得有个线性输出的霍尔传感器,供电电压单5v,0磁场确实输出2.5v,正磁场输出大于2.5v,反向磁场输出小于2.5v,是以2.5为中心的输出,强磁场下会饱和输出接近5v,反向磁场饱和输出接近0v,如果你的磁场不会使得霍尔传感器进入饱和区,如果增益为1,可以测量到接近饱和,如果霍尔传感器输出太小,可以放大的,比如输出2v-2.5v-3v,你可以放大4倍都没饱和

网友E:
还是用轨对轨的双电源运放好点,但很多时由于系统电源的限制,不得不适用单电源的运放,要偏置

网友D:
你可以把2.5v看做模拟地计算的

网友F:
反向输入端的电平是由运放输出和输入信号共同决定的。

网友G: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仿真结果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jpg

网友G:
前一阵子,纠结的比例抬升电路

网友G:
仿真结果

网友G:
看了本帖,豁然开朗   高手在民间

网友H(2015-12-09):
能问下为什么我运放输出的直流偏置会不稳吗?LM358

网友I(2016-01-13):
引用 网友B:
如果Vout=2.5(1+Rf/Rin)-Vin*Rf/Rin 式中的Vin是以0V(GND)为参考点输入。这个运放容易截止(饱和) 一点都 ...

最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很是不理解Vin的参考点是怎样就变成2.5v的,或者为什么用电容隔直输入后Vin的参考点就变了

网友J:
用同相放大不是省事很多

网友K(2017-02-05):
引用 网友I:
最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很是不理解Vin的参考点是怎样就变成2.5v的,或者为什么用电容隔直输入后Vin的参考 ...

也有此疑问

首先电容隔直作用,这点大家都知道;其次,利用叠加定理,分别求出同相和反相输入为0时的输出电压,即1反相输入为0,同相端为2.5V,此时输出相当与跟随器,输出即为2.5V;2同相端为0,Vin输入,按反相输入比例公式即-Rf/R1,最后叠加就是以2.5V为基准;主要是有电容导致的,没电容的话就是他说的那个计算公式。

网友L: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M(2021-11-14):
除非开环运行,否则,输入端跟输出端的待机电位是要相等的,单电源,待机电位不就是 Vcc/2 了吗 ?!

网友N:
这个电路要想正常工作,输入信号Vin必须是在2.5V上下微微波动的。

网友N:
卧槽谁挖的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