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空姐疑因使用iPhone5遭电击死亡 苹果称将彻查(ZT)

楼主(2013-07-15):
http://tech.163.com/13/0715/04/93Q22E2E000915BE.html

空姐疑因使用iPhone5遭电击死亡 苹果称将彻查2013-07-15 04:24:23 来源: 新京报(北京) 有5人参与

近日,一条“南航23岁空姐用正在充电iPhone
手机接电话时被电击身亡”的微博引发大量网民关注。昨日,苹果公司发布声明称,将彻查此事。
据新华社报道,13日凌晨2时许,“@M小静1128”发微博称,她年仅23岁的妹妹马爱伦用正在充电的苹果手机接电话时被电击致死。
“@M小静1128”希望苹果公司能有一个说法,同时提示广大网友不要在手机充电时打电话。
这条微博发出后,立刻被大量转发和评论,引起广泛关注。
网民在对死者表示惋惜、哀悼的同时,纷纷转发提醒人们手机充电时不要接听电话。
无独有偶,中国消费者协会官方网站今年5月7日发布提示说,未经CCC认证(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手机充电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有可能变成“手雷”。
在东北地区已经发生消费者使用未经CCC安全认证的充电器给手机充电,同时接听电话时,由于不合格手机充电器发生漏电,传导到手机上,致使当事人触电死亡的恶性案件。
马爱伦的父亲马光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马爱伦确实是用正在充电的iPhone手机接电话时被电击身亡,法医鉴定发现,马爱伦从颈部到左脚脚面均有明显电击痕迹。”
马爱伦的姐姐“@M小静1128”在微博上表示:“手机是去年12月买的,没有过保修期。”
马光辉说,会找苹果公司“讨个说法”。
新疆昌吉当地警方表示,马爱伦确实是全身过电而死,不过是否是由苹果手机造成仍在调查中。
昨天下午,新京报记者电话联系了昌吉市公安局接警中心,该中心工作人员回复称,对于这个案件问询者较多,目前不会有更多消息透露。
昨日下午,苹果公司就此事给新京报发来声明,称“我们对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对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我们将就此事进行彻底调查,并向有关机构提供全力配合。”

提醒
尽量不要充电时打电话

近日一条一名空姐在手机充电时打电话,遭遇意外触电身亡的微博被广为传播。此事再一次让公众的目光聚焦到了手机充电时的安全问题。专家表示,理论上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手机和充电器,充电时打电话触电的可能性非常小,但的确存在其他安全隐患,所以在手机充电时尽量不要打电话。
济南市家电服务维修行业协会会长田常礼认为,使用经过3C认证的手机和充电器,在充电时打电话触电死亡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手机本身的输出电压很低。不过田常礼也强调,不排除极个别情况导致意外。
田常礼表示,手机充电时电压高于待机时,若同时进行其他操作如通话等,容易使内部零件受损。若使用不合格的电池或者充电器,加上充电时环境差,比如高温、潮湿等,电池有可能发生爆炸,所以手机充电时最好不要打电话。据新华社电

网友A:
如果不是市电的高压或者雷电的高压过来,单单3.7V的锂电池,又没有爆炸,怎么能电死人呢?

网友B:
我今天早上在搜狐看到的说法是,专家说充电时候,机内电压会升高几倍,所以很危险。

是鸟专家。

网友C:
坐等苹果分析结果!

网友D:
哪里来的专家

楼主:
我一直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充电器漏电了。

我数码城买过2台IPAD,随机充电器都在使用几个月坏了,估计是JS换了高仿的(丢了,没有拆开)。而家人的3台IPHONE因为都是苹果的合约机,原装货,使用一直没事。

还是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好点,换用原装充电器吧。看过网上高仿IPHONE充电器的拆解,外观非常逼真,但里面的质量差很远的。

网友E:
反正我不信.除非打雷.不会耦合过这么大的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早上在搜狐看到的说法是,专家说充电时候,机内电压会升高几倍,所以很危险。 ...

充电器在电压抬升几倍后还能保持1A的电流输出,iphone5充电器的电源做的好厉害!!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早上在搜狐看到的说法是,专家说充电时候,机内电压会升高几倍,所以很危险。 ...

这个专家是美食专家还是情感专家?如果充电器输出正常,就算真能升高几倍也不可能电死人。

网友H:
我只能表示深切的遗憾,及万分的悲痛!

网友I:
无奇不有,我记得上大学时,一福建一邹姓哥们喝用热水冲过的奶粉(印象中是奶粉),边喝边在寝室内看同学下棋,喝到只剩下几乎可以见到杯底时炸了,只剩下一个杯底,杯壁粉碎,手没有受伤。他是边摇杯、边喝、边看下棋。当时我就在身边,一直难以理解,20年前的事了,当时没有网络所以影响都没有出寝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早上在搜狐看到的说法是,专家说充电时候,机内电压会升高几倍,所以很危险。 ...

呵呵,不可能的,那砖家是没有做过充电器,更没做过手机。有哥们已经说了,很可能是假冒的充电器漏电,市电喽过来

网友J:
好腻害的专家啊,外行人以为真是那个原因。

网友K:
我来分析一下,不对的话欢迎拍砖,享受一下砖家的待遇,首先要电死一个人,必须满足3个条件,1要有足够高的电压、2要有足够的电流、3电流流过人体要形成回路。如果她的充电器漏电(比如变压器初次级击穿短路)可以满足1、2个条件,如果没有第3个条件还是不会电死人的,我们经常看到鸟儿站在高压线上,电压很高,鸟儿却不会死,就是因为没形成回路,没有电流流过鸟的身体,所不会死。再来分析空姐情况,家里的电源线分为零线和火线,零线是在变电端与大地连接的,那么空姐肯定是站在家里地板上,刚好充电器漏电,电流从火线流过人体,通过大地回到零线,构成回路造成死亡,我们现在住的大多为楼房,相对以前住老房子直接站在地面,绝缘性更好,如果穿着鞋子地面干燥,就算碰到火线也不至于电死,我就经常碰到火线,也只是被电麻而已,从上面分析可推断出她与大地的绝缘性不好,比如地面潮湿,脚上或鞋子上有水,身体表面水份也比交多,刚冲凉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看来接地气并不是好事。

分析的很科学。

网友L:
前两天,我一边充电一边发信息,突然感觉手“抖“了一下   吓得差点把手机扔了

心突突突突跳

后来发现是后台的QQ来消息了,震动。。虚惊一场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来分析一下,不对的话欢迎拍砖,享受一下砖家的待遇,首先要电死一个人,必须满足3个条件,1要有足够高的 ...

貌似是在飞机上出的 事,,,,,,重新来过

网友B:
今天早上,成都的新闻,电子科大的教授用万用表实测Iphone的电阻,现在教育倒退到教授连抗电强度都不知道怎么测了~~~~~~

网友N:
充电器有可能是电容降压那种。还是塑料壳的手机安全。

网友O:
什么事都有可能,需要分析,找出原因。

网友P:
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反正我用的三星的原装充电器用了2月就奔溃了。好奇,拆开看了下,使用阻容降压,还用一个小巧的整流桥堆,简单的一个开关电源芯片,没啥什么保护。鬼知道是不是原装就这个德性。

网友Q:
好像前段时间,听说手机电池爆炸,伤人!
现在死人!
恐怖!
食品不安全,手机也不安全了!

关注,学习了

网友R:
市电虽不安全,但也不至于电死人。  还是想想哪里来的高压

网友S:
充电器漏电了

网友T:
空姐自身会不会有原因?%#&&
太过漂亮,情感复杂?致心理脆弱?
另有隐情??呵呵

网友U:
开关电源高低压之间有个抑制EMC的Y电容(这是平常某些电源或电器没接地线感觉到被电的原因),如果山寨电源用的是劣质电容可能击穿造成直通220V,
山寨的开关电源也可能因为开关变压器高低压绕组用普通漆包线而被击穿(现在开关电源次级是要求用3层绝缘线,打3750V高压测试)

楼主:
新信息,应为IPHONE4S, 从图片看为港版充电器(英标)。
既然机器在,重复检查就行了。

另:我认同前面有朋友说接地触电的,要是安装了漏电保护开关就马上会保护的。反而底板太绝缘而人是火零触电,漏保开关反而以为是正常用电而不断电。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几天,我已帮家里安装了漏电插座:
http://item.jd.com/902971.html  (78元,6mA)
希望大家重视用电安全,特别是你所爱的人及家人!

(638)
网上很多评论和砖家都不靠谱:
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 ... SOBB9400011229.html

网友V:
中国砖家太多了

网友W:
UFO,更值得相信。。。。。。。。。

网友X:
引用 网友E:
反正我不信.除非打雷.不会耦合过这么大的电压

技术总监同志:
首先,变压器是耦合电流的。
其次,如果按照充电器里面那个1立方厘米大小的变压器正确耦合的话,那肯定不会耦合这么大的电流过来的。
之所以能把人电死,根据人的承受能力(人体电阻是2K欧姆大约,能承受的功率0.018A@36V)肯定是因为变压器被击穿是输入级和输出级直接连同,导致变压器副边电压急剧升高,超过人体的耐压,引起大于人体承受功率的电流击穿人体器官导致的。

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情况取决与充电器的质量。

结论:很有可能使用了山寨充电器,而充电的同时打电话,这个时候手机吸收充电器的功率是最大的时刻,如果充电器质量不好(功率不够)很有可能导致其内部的变压器发热,最终导致击穿、短路、漏电、最终电死人!

网友Y:
RE: 空姐疑因使用iPhone5遭电击死亡 苹果称将彻查(ZT)

引用 网友X:
技术总监同志:
首先,变压器是耦合电流的。
其次,如果按照充电器里面那个1立方厘米大小的变压器正确耦 ...

变压器被击穿之后,手机会不会损坏,为什么还能打电话。。

网友Z:
怪事年年有。

网友X:
引用 网友Y:
变压器被击穿之后,手机会不会损坏,为什么还能打电话。。

她是死前在打电话吧?当时人已经一命呜呼了,你说,她还在打电话吗?
再说了,苹果手机的外壳是金属的,肯定与内部电路隔离的,触电也是带电外壳和人体接触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X:
技术总监同志:
首先,变压器是耦合电流的。
其次,如果按照充电器里面那个1立方厘米大小的变压器正确耦 ...

用电压或者电流表征变压器都是可以的.因为高频变压器确切说是有多少能量过来.当然低频变压器名字还是变压器不是变流器.我说的雷击,是正常情况.
你分析的是非正常情况.变压器本来就是隔离用的.被击穿需要一个超高电压脉冲.不是随便击穿的.总之,苹果的原因不大啊.

网友AA:
不要把小概率事件无限放大
充电器的变压器有一个失效问题, 还有Y电容
苹果的充电器是微小型, 无Y电容, 唯一的可能就是变压器的三重绝缘线挂了
三重绝缘线的最外和最内层都能单独承受3000Vac, 中间层可承受1000Vac. 应用于220Vac系统是相当安全的.
但是, 不排除三重绝缘线的内外层在制成变压器后, 某一处的内外绝缘层同时破裂, 而黄金膜在雷击后又出现无法自愈的击穿, 1.5亿分之一的致命缺陷, 可以领小红花了(2012年全球航班人数30亿,各种事故121起,死亡691人)

2007年全球民航飞机失事8起   死亡400人
2008年全球民航飞机失事8起   死亡406人
2009年全球民航飞机失事11起 死亡638人
2010年全球民航飞机失事28起 死亡828人

无线充电的春天, 到了

网友AA:
说苹果闲话的, 你设计或生产的产品安全不?还敢不敢坐飞机?

网友AA:
30楼的产品,对严重的心脏病病人无效,不知道说明书里有没有一句:本产品只能保证正常人的用电安全,心脏病病人除外!

网友X:
引用 网友E:
用电压或者电流表征变压器都是可以的.因为高频变压器确切说是有多少能量过来.当然低频变压器名字还是变压 ...

被击穿的需要高电压脉冲,只是一种击穿原因
还有:
前提:变压器原副边一定是有较大压差。按照中国市电标准220VAC和手机充电标准5VDC  落差比较大
1、变压器原副边压差比较大,但变压器过热,导致铜线铜皮老化、脱落、短路,再导致熔化导线,导致原副边短路。
2、变压器由于使用时间过长、老化,铜皮脱落,原副边短路
3、变压器由于震动导致铜皮磨损,原副边短路
4、变压器周围环境,灰尘大,潮湿,导致漏电,漏电电流增大,燃烧导致原副边短路
等。

网友N:
三星又该有话说了:还是我们的手机安全,全塑料外壳,不会触电。

网友AB:
若手机全采用无线充电,就没有这样的悲痛了

网友AC:
LS,电池会爆

网友E:
引用 网友X:
被击穿的需要高电压脉冲,只是一种击穿原因
还有:
前提:变压器原副边一定是有较大压差。按照中国市电标 ...

老大,这是苹果的产品...能做的想深圳货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E:
老大,这是苹果的产品...能做的想深圳货吗?

她用的充电器很可能是山寨的。

网友AD:
即便是市电穿过了隔离变压器,空姐接触到的都是被绝缘材料包裹的路径,被电死,这不是很奇怪吗?

网友AE:
果断用自己做的充电器

网友AF:
视频上可以看到手机侧面有明显的烧灼痕迹,而220V对人体电击不会有这么高的电流,使金属都烧黑了,除非电击时间长达数十分钟或者更长。因此,我估计是雷击,通过电源线和手机线窜入人体。

    尽管我认为这个事件不是充电器质量的问题,但我还是希望做电源的朋友在砍成本的时候高抬贵手,涉及到安全方面的电路,少精简一点儿,多花几分钱也许就能挽救几个家庭。

网友AG:
电子元器件查询OP07

网友AH:
引用 网友L:
前两天,我一边充电一边发信息,突然感觉手“抖“了一下   吓得差点把手机扔了

心突突突突跳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