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实验室用直流输出数字电源

楼主(2013-07-15):
直流输出20V 2.5A安捷伦数字电源,开路时调好20V,连接电路后就变成2V,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短路了吧

网友B:
测量电流!或使用4线的安捷伦66322A电源,带负载电压、电流测量功能。

网友C:
电流你设置了多少啊
设大点,
你后端电路需要多少电流啊
电流设置过小负载要电流大,就拉低了电压

楼主:
恩恩,刚刚知道了,是负载电流过大,输出直接变为恒流了,谢谢大家!

网友D:
应该是短路,或者负载太大。学校能用安捷伦的电源。牛x。

网友E:
短路,负载电流过大。

网友F:
应该不是学校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