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arm开发板用UVC驱动的USB camera采集到640*480的视频过吗?

楼主(2013-07-15):
如题 有人用自己的开发板通过UVC驱动的USB camera采集到640*480的YUV422图像吗?

我自己用的是TI AM335X STARTER KIT套件(linux kernel 3.2),用V4L2 API采集640*480的YUV2(YUV422)视频,程序在PC的ubuntu10.04上正常,到了板子上就只能采320*240了,采640*480的分辨率时,程序一直就阻塞在ioctl(...,VIDIOC_DQBUF,....)。我查过所有可能,应该不是程序和开发板硬件的问题,怀疑是内核设置和UVC驱动或者USB驱动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有见到过别人问过,貌似还比较普遍,但是一直没有看到有谁解决方法的。有没有人用过自己的各种各种的ARM开发板通过UVC驱动的USB摄像头来采集640*480YUV2的视频呢?有成功的话用的什么板子呢?内核是什么版本呢?还有大家觉着采不到较大分辨率的视频的原因回事什么呢?
或者说,有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并解决了的,可以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这个真心不知道

网友B:
320*240,每秒钟传输20帧,每秒仅视频数据传输就接近5M了,
如果是640*480,每秒传输20帧,每秒仅视频数据传输就接近17M了

请问你的USB口的数据传输率是多少?两者比较一下就知道是否可以传输了

网友C(2013-08-23):
楼上的,这么快就有图像数据了呀,我调试的还没有采集到数据呢?一直报
uvcvideo: USB isochronous frame lost (-18). 错误,请问,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感谢!

网友D(2013-11-14):
你好,看了你的回帖“320*240,每秒钟传输20帧,每秒仅视频数据传输就接近5M了,
如果是640*480,每秒传输20帧,每秒仅视频数据传输就接近17M了”请问你试过,帧频率修改吗?我怎么怎么改感觉频率都没改似得

网友E(2013-12-20):
这确实是个问题
是TI的BUG吧

网友F:
楼主,同样的平台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调用ioctl VIDIOC_DQBUF时就一直阻塞在那。无论什么格式都阻塞,更何况640x480了,不知道现在你解决了吗。我是通过usb-hub接uvc camera的。能否提供你的应用源码,谢谢,我的邮箱longwen@szsanway.com

网友G(2014-05-20):
请问关于AM335X视频采集DQBUF的问题解决了没 ?怎么解决的能告诉我一个大体思路吗?

网友H:
用25帧的A9就可以实现

网友I:
试过修改驱动中的分辨率值吗?驱动默认是320*240

网友J(2014-12-01):
这个问题是因为AM335x的usb同步传输驱动有点问题,一旦数据大了,那就回不来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