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NR200线性光耦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15):
我在用HCNR200做模拟量隔离,使用的电路是手册里给的参考电路,电路见附件里,其中R3我选的是200欧姆,C1,C2均0.1UF,R1=R2=200K,电路两边的运放均为LM358,两边电源电压也都是5V,在VIN处,我接了个点位器作为输入来测试电路,其电压能从0V调节到5V,现在问题是我电位器电压从0V调节到5V时,接受端即VOUT处电压只能从0V变化到3.7V,而不能从0V变换到5V,请问这正常吗,该怎么改电路,谢谢

网友A:
电源电压5V,你要LM358输出5V?
那可办不到,LM358输出摆动最高只能到电源电压再减去1.5V左右。
提高电源电压即可。

网友B:
认同斑竹

楼主:
哦,也就是说,问题出在了LM358上面了哈,我模电很差,实际电路中,我是用在电机电流的测量上的,电机母线上接了个电流测量电阻,经相关的运放电路后将此电流信号转换放大为电压信号,作为这个光耦隔离电路的输入,也就是进入VIN端,实际中我的电机电流最大也就6--8A的样子,接了个10毫欧姆的采样电阻,经运放40倍的放大后,差不多也就3V多点,如果我不作改动,直接用此电路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毕竟上面那个电路还是能反映出最大3.78V的变化的,而VIN端实际输入也才3V多点,完全在这个范围内,而且我也准备将LM358改为TLC2272,不知道改为2272,情况是否更好些呢,或者有没有和LM358管脚兼容的又能满幅度输出的运放,而且是能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望指教,谢谢了哈

网友C(2018-08-06):
我按照你的这个电路来调,没有成功,请问你这个电路有没有哪里需要改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也就是说,问题出在了LM358上面了哈,我模电很差,实际电路中,我是用在电机电流的测量上的,电机母线 ...

轨对轨运放都达不到满幅度输出。前面那位前辈说的是对的。增加供电电压。HCNR200最大供电电压5.5V?那你换光耦呀。ISO124可以呀。
还有个问题,单电源供电没法做到0V吧?最好双电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也就是说,问题出在了LM358上面了哈,我模电很差,实际电路中,我是用在电机电流的测量上的,电机母线 ...

tlc2272是符合你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