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CVAVR eeprom 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3-07-15):
我用CVAVR编写程序。用AVR Studio调试程序。 JTAG下载程序。   调试的时候都能看到EEPROM里面的数据。
但是 我断电在从新上电 数据就没有了?  是不是的设置BOD?   不会是EEPROM数据一断电 数据就全么?
很疑惑。大家帮帮忙 解答一下。

楼主:
熔丝位这么配的

楼主:
有没有大侠 知道怎么回事的啊

网友A:
蛮奇怪的, 仿真器把 EEPROM 的数据也仿真了?   不大可能
起动代码把 EEPROM 的存储空间初始化了?       也不大可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蛮奇怪的, 仿真器把 EEPROM 的数据也仿真了?   不大可能
起动代码把 EEPROM 的存储空间初始化了?       也 ...

是啊  。蛮奇怪的仿真的时候都看到数据  但是一断电从新上电 数据就没有了呢
启动代码 把EEPROM初始化了   我没初始化啊

楼主:
有大侠 知道怎么会是么?  帮帮忙了

楼主:
这么冷清 连个人回答都没有~

网友A:
启动代码 有没有把EEPROM初始化, 可以查一下启动代码的. 可以用软仿真的方式, 进去后点下复位.
不过看那段启动代码有点不好受, 因为纯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代码 有没有把EEPROM初始化, 可以查一下启动代码的. 可以用软仿真的方式, 进去后点下复位.
不过看那段 ...

额 。这个我还真不会能。我试试看吧   。正常运行的时候 我用JTAG读出EEPROM的数据 。生成eep文件里面是有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代码 有没有把EEPROM初始化, 可以查一下启动代码的. 可以用软仿真的方式, 进去后点下复位.
不过看那段 ...

没搞明白。 不知道怎么能 。大侠你有QQ不 加我一下346177624 。 谢谢你了

网友A:
有的聊 QQ , 不如慢慢啃啃吧, 这个东西需要定下心来, 细细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聊 QQ , 不如慢慢啃啃吧, 这个东西需要定下心来, 细细琢磨

嗯  自己慢慢研究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自己慢慢研究吧

有些事急不得

网友C:
你要先把程序烧到板子里面,然后再用AVR stdio仿真,烧写程序的时候,你除了要烧写hex文件的时候,还要烧写eeprom文件,这样仿真的时候eeprom就会有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