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个精度为0.1%的AD前端的模拟电路(后端接16位AD芯片)

楼主(2013-07-15):
要设计一个AD前端的模拟电路(后端接16位AD芯片,AD采样率25K/200K),要求如下:
1、4M欧姆阻抗输入
2、能测量1-1000V AC 50/60HZ 正玄交流电
3、精度0.1级, +-0.1%,分辨率0.01V
4、可以对1-1000V分档位测量
5、带宽要求,40HZ - 300KHZ

各位高手,这个电路我弄了2个星期,没弄出来,请有识之士不吝指教!

注:5个要求必须时满足。

这是我做得电路:

问题:
测量AC 30V以下时,就在漂了
认为电阻在低压的时候漂的厉害。
保证供电没问题
保证运放更没问题
因为单独接电阻分压,都飘得厉害。

单独测量电阻分压特性:

当用4M:400K比值加5V电压的时候,
加直流电压,一点儿也不漂
加交流电压的时候,漂的很大
原因:可能是电阻在加交流电压的时候,阻值(内部电子流的变化、或者带有可变容性或者感性阻抗)在变化。
排除电路部分振荡的原因,因为单单实验电阻,不接入电路,就有上述结论。

在同样环境和条件下,改变频率:
>100Hz   不漂移
0.01 - 100Hz   随着频率的不同,有不同程度的漂移
0Hz直流   不漂移

网友A:
先贴出你的图来看看

网友B:
“可以对1-1000V分档位测量”
自动还是手动?

网友A:
这个你明显至少要分2档来显示的
否则精度0.01V 1000V 65536 不够用的

楼主:
精度是0.1%,分辨率是0.01V。就是说当你测量10V的时候要显示到0.01V,当你测量1000V的时候显示到1V变化就可以了。

精度是0.1%,是指把电压固定到例如10V上,你测量出来的值变化范围:
10+10*0.1%   >  测量值     >  10-10%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度是0.1%,分辨率是0.01V。就是说当你测量10V的时候要显示到0.01V,当你测量1000V的时候显示到1V变化就可 ...

精度是0.1%,分辨率是0.01V。就是说当你测量10V的时候要显示到0.01V,当你测量1000V的时候显示到1V变化就可以了。

这不是瞎扯么?哪有这么说的?

楼主:
我们的产品经理就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的产品经理就是这么要求的。

那么,你问你们的产品经理去吧。

楼主:
不讨论这个不关紧要的分辨率问题吧?精度要求达到0.1级。这个是核心要求。

楼主:
我更新了问题,请大侠分析一下?

网友C:
>100Hz   不漂移
0.01 - 100Hz   随着频率的不同,有不同程度的漂移
0Hz直流   不漂移

会不会是,接地的问题?

网友:
动态范围太大,16位AD不够用啊。

网友D:
要做高精度就尽量不要使用模拟开关。

网友E:
其它都不难,就是这条很复杂"5、带宽要求,40HZ - 300KHZ  AD采样率25K/200K"

网友D:
adc采集才200K,带宽300K,有必要?

网友F:
采用高精度互感器。

网友G:
看了这张电路图,有点整不明白!
1000VACC输入,直接用反向放大器处理,运放能长时间可靠工作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精度是0.1%,分辨率是0.01V。就是说当你测量10V的时候要显示到0.01V,当你测量1000V的时候显示到1V变化就可 ...

精度是0.1%,应该是指若用3位半表头显示时,最后位允许+/-2跳动。而不是"分辩率是0.01V"

网友H:
1、首先没搞懂你是是否需要测直流,
如果不用测直流,那使用交流耦合,运放的直流漂移什么的基本不用怎么考虑了
2、如果继续使用现在的结构,那么直流漂移你是如何抵制的?
(1)、输入偏置电流 运放的Iib*4M = ?? 如果用双极型运放,Iib为nA级,光这个误差就不小了吧
(2)、Vos = ?
(3)、dVos/dt = ?
3、从模拟开关前面取信号就可以消除模拟开关电阻的影响了
4、因为测量的是大信号,电路的增益较小,给定增益带宽积运放,可以得到较大带宽,300K不是问题

5、那一堆电容,对于50HZ输入,真的有必要,有副作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这张电路图,有点整不明白!
1000VACC输入,直接用反向放大器处理,运放能长时间可靠工作嘛? ...

你好,对于1000V输入:
1、4M分为2016封装的4个1M串联,这样每个伤得电压分压到250V,或者8个500K串联,分压得到125V,根据功率计算,符合要求
2、不论切换到那个档位,都有D31,D32两个稳压管,正反向击穿限压,保护运放和电子开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1、首先没搞懂你是是否需要测直流,
如果不用测直流,那使用交流耦合,运放的直流漂移什么的基本不用怎么考 ...

1、不需要测量直流,带宽:40-300KHZ
2、现在就是因为输入阻抗很大,降压之后在低压段输入的电流很小,所以漂移很大,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会在0.xHz的频率上漂移
3、目前没有发现模拟开关导通电阻的变化会影响到精度。因为当输入直流信号的时候,不漂移。
4、目前这个电路,测量出来的带宽确实不是问题,能达到要求。之前甚至可以达到1M的带宽要求。
5、哪一堆电容,是经过换算获得的,就是为了带宽再40-300K上,才加上电容的。否则当频率大于4-5K的时候波形就变形了,因为有各种寄生的非阻性需要电容综合补偿。

网友I:
直接搞个电测芯片拉到把,你这一片AD也要不少钱。

网友J:
愚见:
1. 貌似可以把电容全部去掉,解决频率问题,>5KHz波形变化,可能是运放的截止频率问题。
2. 直接电阻分压,考虑用pA级运放电压跟随,解决低电压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愚见:
1. 貌似可以把电容全部去掉,解决频率问题,>5KHz波形变化,可能是运放的截止频率问题。
2. 直接电阻 ...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可是你的建议,我都已经做过实验的。
1、我做过试验后,更进一步肯定,这个世界上没有纯电阻,也就是说,纯粹靠电阻分压,想获得线性比例变化的分压,只有再理论上是可能的。实际中,波形必将非线性变化。你可以做实验,纯粹电阻分压,分出来的电压高频部分波形变化很大(不接其他任何电路)
2、直接电阻分压,获得pA级电流,分得的电压却是1V多,而0.xHz的干扰信号同时存在,电压跟随也同样放大了这个信号。

网友K:
程控滤波电路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可是你的建议,我都已经做过实验的。
1、我做过试验后,更进一步肯定,这个世界上没 ...

没有理想电阻,也没有理想运放
你觉得在50HZ输入信号时,电阻的影响更大?

网友H:
输入信号为50hz,“当频率大于4-5K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L:
电流多大啊?你这样用普通电阻分压。。。温度飘移很大的;这时候考虑用威世的电阻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没有理想电阻,也没有理想运放
你觉得在50HZ输入信号时,电阻的影响更大?

是否可以告诉运放型号?
是否考虑差分放大?
干扰源是不是50Hz市电?
必须关注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信号为50hz,“当频率大于4-5K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

输入信号不一定是50HZ,输入信号带宽是40-300KHZ
所以4-5K,是指输入信号4KHZ-5KHZ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可是你的建议,我都已经做过实验的。
1、我做过试验后,更进一步肯定,这个世界上没 ...

如您在三十楼第一条内容所述,电阻在高频的情况下会有电感电容的寄生参数。但是,楼主在一楼提到的漂移失真是在交流输入为0~100HZ的时候,而这个时候电阻的寄生参数还不能很明显的体现出来。
所以,我建议是不是可以把那些和电阻并联的电容去掉做一个实验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如您在三十楼第一条内容所述,电阻在高频的情况下会有电感电容的寄生参数。但是,楼主在一楼提到的漂移失 ...

很多东西都不清楚,比如用的啥运放,胡乱去猜测也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