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模块调试问题

楼主(2013-07-15):
有哪位高手调试过NRF24L01无线模块?我现在正调这个,调了好长时间,就是按照网上的调试技巧,先调发送模块,然后观看STATUS寄存器,是0x2e,理论上是正确发送了,然后发送方一直发送数据,调试接收方,同样观看STATUS寄存器,寄存器的值怎么也不对,IRQ中断也无法产生,手头工具也比较有限,用万用表示波器都不知道该怎么测了,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啊,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有示波器就够了

网友B:
有示波器还搞不定?

网友C:
首先应该找供应商要资料,而不是网上。

确认TX\RX端RF寄存器设置一致,如频率、pipe地址、硬件地址、重发次数、功率等等;
发射端先不考虑跳频,直接用固定频率间接发送。
接收端用相同频率(空中协议和笙科的不同)一直处于接受状态。

你需要的不是一台示波器和万用表而是更需要一台频谱仪。 如果是模块应该不需要用网分再调试天线。

楼主:
搞定了,不知道为什么,发送方CE拉高后还要再拉低才能成功发送,而接收方在接收之前要先读一下RX_FIFO才能正常进行接收,很奇怪,虽然可以通信,不过还是有好多没弄懂,希望有大侠可以帮忙解释解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不知道为什么,发送方CE拉高后还要再拉低才能成功发送,而接收方在接收之前要先读一下RX_FIFO才能 ...

不知道为什么,发送方CE拉高后还要再拉低才能成功发送

这个芯片资料里有说明,要仔细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不知道为什么,发送方CE拉高后还要再拉低才能成功发送,而接收方在接收之前要先读一下RX_FIFO才能 ...

ce 1---0  发送 手册的模式设置有写的

网友F:
遥想当年,做nrf24l01,要示波器没示波器,要万用表没万用表,就靠1个led灯指示,愣是让我调试到能正常数据传输
那个恨啊,没示波器,没万用表,做你m的研发,五千年骂了隔壁,调试完成第二天就辞职

楼主:
引用 网友E:
ce 1---0  发送 手册的模式设置有写的

果然如此,看来我看手册还是不认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遥想当年,做nrf24l01,要示波器没示波器,要万用表没万用表,就靠1个led灯指示,愣是让我调试到能正常数据 ...

呵呵,看来是费了不少的劲啊

网友G(2013-11-12):
标记,正在调这个模块~~

网友H:
最好用示波器观察,就是那么几个信号,应该不难,还有就是你的参数要设置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