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pc端获取USB读卡器里SD卡的CID 信息???用VC++的。

楼主(2013-07-15):
请问如何在pc端获取USB读卡器里SD卡的CID 信息???用VC++的。
下面的代码是否可以获取sd卡cid信息??
为什么 DeviceIoControl()返回0,GetLastError();返回为50,不支持请求。错在哪里了。跪求指导。。。
void GetSD_CI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ComboBoxEx * pComBox = (CComboBoxEx *) GetDlgItem(IDC_COMBO1);
  TCHAR StrDeviceName[64] = {0};
  wsprintf(StrDeviceName,_T("\\\\.\\%C:"),'G'/*pComBox->GetCurSel()*/);
  // Create device handle
  HANDLE hVol = CreateFile(StrDeviceName,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 no access to the drive
    FILE_SHARE_READ | // share mode
    FILE_SHARE_WRITE,
    NULL,             // default security attributes
    OPEN_EXISTING,    // disposition
    0,                // file attributes
    NULL);            // do not copy file attributes
  //CString strOutputMsg;
  UCHAR ucSDCID[SD_CID_LENGTH] = {0};
  if(INVALID_HANDLE_VALUE != hVol && NULL != hVol){
    // Structure used in IOCTL_SFFDISK_DEVICE_COMMAND
    // The layout of the buffer passed to this IOCTL is as follows:
    //
    //        +-----------------------------+
    //        | header (this structure)     |
    //        +-----------------------------+
    //        | protocol arguments          |
    //        +-----------------------------+
    //        | device data buffer          |
    //        +-----------------------------+
    //
    // The actual layout of the protocol arguments depends on the protocol of
    // the target device. So as an example, if the target device an SD (Secure Digital)
    // storage device, then the protocol arguments would consist of an SDCMD_DESCRIPTOR,
    // which is defined in SDDEF.H. The SD argument for the command should be stored
    // in the "Information" field of this structure. In that case, ProtocolArgumentSize
    // would be sizeof(SDCMD_DESCRIPTOR).
    //
    // The three size fields in the structure (HeaderSize, ProtocolArgumentSize,
    // DeviceDataBufferSize) each hold the length in bytes of each respective area as
    // described by the diagram above. Thus,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buffer must be
    // at least as large as the sum of these three fields.
    //
    int nSizeOfCmd = sizeof(SFFDISK_DEVICE_COMMAND_DATA) + sizeof(SDCMD_DESCRIPTOR) + SD_CID_LENGTH;
    SFFDISK_DEVICE_COMMAND_DATA *pCmdBuf = (SFFDISK_DEVICE_COMMAND_DATA*) new BYTE[nSizeOfCmd];
        SFFDISK_DEVICE_COMMAND_DATA *pCmdBufout = (SFFDISK_DEVICE_COMMAND_DATA*) new BYTE[nSizeOfCmd];
    ULONG_PTR info = 0;
    memset(pCmdBuf, 0, nSizeOfCmd);
    pCmdBuf->HeaderSize = sizeof (SFFDISK_DEVICE_COMMAND_DATA);
    pCmdBuf->Command = SFFDISK_DC_DEVICE_COMMAND;
    pCmdBuf->ProtocolArgumentSize = sizeof (SDCMD_DESCRIPTOR);
    pCmdBuf->DeviceDataBufferSize = SD_CID_LENGTH;
    pCmdBuf->Information = info;
    ///Command protocol
    SDCMD_DESCRIPTOR sdCmdDescriptor = { 0 };
    sdCmdDescriptor.Cmd = SFFDISK_SC_GET_CARD_VERSION;   // Issue CMD10 to driver
    sdCmdDescriptor.CmdClass = SDCC_STANDARD;
    sdCmdDescriptor.TransferDirection = SDTD_READ;
    sdCmdDescriptor.TransferType = SDTT_CMD_ONLY;
    sdCmdDescriptor.ResponseType = SDRT_1;
/*    memcpy((BYTE *)(&(pCmdBuf->Data[0])), &sdCmdDescriptor, sizeof(SDCMD_DESCRIPTOR));   */
    memcpy(pCmdBuf->Data, &sdCmdDescriptor, sizeof(SDCMD_DESCRIPTOR));
    DWORD dwBytesReturned = 0;
    BOOL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hVol,
      IOCTL_SFFDISK_DEVICE_COMMAND,
      pCmdBuf,
      nSizeOfCmd,
      pCmdBufout,
      nSizeOfCmd,
      &dwBytesReturned,
      NULL);
    DWORD dwErr = GetLastError();
    CloseHandle(hVol);
    int nCIDBaseIndex = sizeof(SDCMD_DESCRIPTOR);
    if(!bResult){
      printf("Failed to get CID, err code is |%d|",dwErr);
    }else{
    }
    ////////////////////////////////////////////////////////////////
    delete [] pCmdBuf;
  }else{
    //strOutputMsg.Format(L"Failed to open device handle |%s|", StrDeviceName);
  }
}

网友A(2018-08-24):
似乎不能通过读卡器读到SD卡里的CID,读出来的应该是读卡器的信息吧?我们生产的SD卡要看CID都是通过特别硬件治具,再加上特殊软件,才可以显示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