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小闹钟

楼主(2013-07-15):
小弟最近做了一个简易小闹钟,特来晒晒,希望大家围观交流。CPU用的是STC的89C52,时钟芯片是SD2200。
为了方便大家交流,我把程序也传上来了,可能还不完善,希望大家指点。(内含SD2200模块化程序)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xNTMyfGIzYTdhMzVjfDE3NjM2NjAzMTN8MHw%3D

网友A:
不错,表扬一下,就是LED的驱动有点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表扬一下,就是LED的驱动有点费力。

是的,可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段码驱动用个缓冲器驱动一下,楼主想下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段码驱动用个缓冲器驱动一下,楼主想下为啥。

是单片机的IO驱动能力不够,不过我把IO设置成推挽输出了,也加了外部上拉,为什么还是比较吃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单片机的IO驱动能力不够,不过我把IO设置成推挽输出了,也加了外部上拉,为什么还是比较吃力呢 ...

这大盘** 驱动能力不行,可以用573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大盘** 驱动能力不行,可以用573增加驱动能力...

我想问下可不可以不加驱动芯片,加上拉电阻或是其他元器件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把R1-R8改小,10欧试试。

网友C:
用共阳的数码管比较好驱动,且相对于你现在的电路功耗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可不可以不加驱动芯片,加上拉电阻或是其他元器件解决这个问题的 ...

你想一下输出高低电平的时候,上拉电阻各扮演什么角色呢。

网友D:
焊接是亮点。线摆的毫无规律。

网友E:
没看出哪里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共阳的数码管比较好驱动,且相对于你现在的电路功耗低!

额,之前用430驱动就是用的这种数码管,而且手头正好有就没想换共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出哪里吃力

但事实是确实吃力,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就5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是亮点。线摆的毫无规律。

见笑了,第一次DIY,没考虑太多,下次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一下输出高低电平的时候,上拉电阻各扮演什么角色呢。

这个我还真看不出来有什么作用。而且必须把单片机的IO设为强推挽输出才能正常工作,不然就是数码管一直亮着,我现在还困惑着呢

网友F:
这个接线。。。

网友G:
想到了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支持楼主,钻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到了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支持楼主,钻研。

谢谢,看样子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有动力: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接线。。。

淡定。这只是个开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淡定。这只是个开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淡定。这只是个开始

能做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做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加油

:handshake,我会的

网友H:
成功是兴趣的第一步,希望你再接再厉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事实是确实吃力,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就5mA

看了下,你的oc没有上拉,D1~D4没法输出高电平。

网友I:
我记得我焊第一个板子时  直接把数码管接在P0口的  亮度还是可以的 。

网友J:
89C52有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成功是兴趣的第一步,希望你再接再厉哦!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89C52有推挽?

有的,STC89C52的IO有4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记得我焊第一个板子时  直接把数码管接在P0口的  亮度还是可以的 。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连的,可惜不亮

网友K:
上拉30欧,那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流向单片机IO口袋电流是多大?
不会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你的oc没有上拉,D1~D4没法输出高电平。

那得怎么改才能让数码管更亮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拉30欧,那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流向单片机IO口袋电流是多大?
不会有问题么 ...

我测了下最大30mA

网友L:
不知道是图片问题还是怎么回事,现在亮度直接用IO去驱动都可以做到。应该还会更好:lol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成功是兴趣的第一步,希望你再接再厉哦!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是图片问题还是怎么回事,现在亮度直接用IO去驱动都可以做到。应该还会更好 ...

你是说位选和段选都直接用IO去驱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得怎么改才能让数码管更亮一些呢?

更亮只能减小数码管阳极对电源的阻值了。
我提到的没有oc没有上拉针对的是你说的io一定要配置成推挽才能灭,因为D1~D4无法拉高所以灭不了。

我看是软硬都有问题,你的亮度还有不平均问题,改小电阻没有用,只会问题加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亮只能减小数码管阳极对电源的阻值了。
我提到的没有oc没有上拉针对的是你说的io一定要配置成推挽才能 ...

但是我程序里是把段码的IO口P1设为推挽的啊,位码的P2口我没有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亮只能减小数码管阳极对电源的阻值了。
我提到的没有oc没有上拉针对的是你说的io一定要配置成推挽才能 ...

减小电阻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减小电阻还是没有效果

是没效果拉,之前我没看到。这里电流主要是io口提供的,上拉效果不大。(增大的电流也只是单片机的灌电流)
要么全部换成两个oc级联,要么直接用逻辑器件。要么用一个oc加上拉+改软件逻辑
数码管我是真没玩过,以上供参考。

网友M:
LED点阵时钟——》STC89C5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没效果拉,之前我没看到。这里电流主要是io口提供的,上拉效果不大。(增大的电流也只是单片机的灌电流 ...

还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M:
LED点阵时钟——》STC89C52

不错啊,点阵有点壮观

网友M:
嗯,互相探讨啊 ...晒晒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错啊,点阵有点壮观

呵呵,互相探讨..晒晒

网友N:
感觉这个电路还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这个电路还是有问题的

是哪边有问题呢?我还在做实验,发现位选无法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亮只能减小数码管阳极对电源的阻值了。
我提到的没有oc没有上拉针对的是你说的io一定要配置成推挽才能 ...

为什么D1-D4没法被拉高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D1-D4没法被拉高啊?

oc门都是搭配上拉电阻的。
三极管导通的时候能拉低,断开的时候仅仅是高阻,并不能提供高电平

网友O:
目测楼主的显示用的是“动态扫描”,扫描间隔会对亮度有影响的,应该注意一下。

再有就是那你上面说设置的推挽输出,我表示怀疑,51内部有推完输出吗,我只记得P0口是OC门,其余的忘了;

最后就是你说的数码管全亮的问题,建议换用NPN的三极管,用PNP的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是51的一个Bug,感兴趣可以研究一下51的输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O:
目测楼主的显示用的是“动态扫描”,扫描间隔会对亮度有影响的,应该注意一下。

再有就是那你上面说设置的 ...

扫描时间影响不大,我用的是STC89C52是有推挽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oc门都是搭配上拉电阻的。
三极管导通的时候能拉低,断开的时候仅仅是高阻,并不能提供高电平 ...

哦,知道了

网友P:
不孬,布局就是有点乱

网友Q:
1,走线太乱,最好找个规律走线,线的长度适中。
2,电阻为什么背面还有?元器件尽量放在一面上。
3,可以试试74573的锁存器,我驱动数码管一直用这个,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