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VCAP怎么接?

楼主(2013-07-15):
这个VCAP脚手册上写接1.2V或接电容,究竟应该如何接呢?

网友A:
接电容就可以了.
如果外部供电 1.2V , 可以接 1.2V 外接电源, 但通常不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B:
接电容,是为了做ldo转换来用的,接1.2v直接内核电压了,就不要接电容了。

网友C:
这样啊   楼主   不错   学一学   顶一个

网友D(2015-11-20):
引用 网友A:
接电容就可以了.
如果外部供电 1.2V , 可以接 1.2V 外接电源, 但通常不需要外接电源 ...

意思是直接接电容对地吗?先谢谢你~,另外VCAP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A:
直接接电容对地.VCAP是内部核心的电源